求一个仿真软件

楼主:
求一个仿真软件,以前用的是Multisim,但是里面好多器件都找不到,有水能提供一个仿真软件,谢谢!

网友:
模拟仿真当然PSPice(OrCAD),数字的单片机仿真就用Proteus

网友A:
仿真软件现在如洪水猛兽,不能说多如牛毛,也快赶上鸡毛了,,,
好多PCB画图软件软件都带仿真了,比如AD,,PSPice(OrCAD)
好多IC代理豪门也开发自己的仿真了,比如布Mouser版NI Multisim元件评估器-...从电路仿真到PCB布局再到BOM,
好多IC厂商都有了自己的电路仿真软件了,比如TI 的webench,,,,,Intersil的电路仿真工具iSim:PE 7.0版本

好用不说,,
看楼主偏重那个方面,,,,

网友:
仿真是有局限性的,并不是所有器件都支持的,同时仿真的结果可能和实际结果相差很大。常用的软件就是楼上说的那三个(PSPice  Multisim  Proteus)吧,如果是TI的器件TI也有 TINA-TI仿真软件

网友:
仿真的额东西只能参考  跟实际结果差别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看从事哪方面的,要是射频方面推荐你,ADS+hfss联合,

网友:
同意4楼的看法。包括6楼提供的射频仿真软件。我的经验是除了比较简单的数字逻辑电路可以一次成功以外,其他电路最后都要实际调试,很少有仿真以后不调试就成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现在如洪水猛兽,不能说多如牛毛,也快赶上鸡毛了,,,
好多PCB画图软件软件都带仿真了,比如AD ...

我用的multisim,由于要给客户展示一下功能,但是有的元器件找不到,(NXP的74hc4052)我应该到哪去找这个元器件的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multisim,由于要给客户展示一下功能,但是有的元器件找不到,(NXP的74hc4052)我应该到哪去找这个元 ...

可以用一下TI 的CD74HC4052模型试试
在TI 官网有下载

网友C:
74hc4052是模拟开关吗?proteus有类似功能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4hc4052是模拟开关吗?proteus有类似功能元件

proteus你有吗?我下载了好多次,安装上都不能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saber,或者PLE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teus你有吗?我下载了好多次,安装上都不能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是破解版还是?这个论坛就有下载链接,你搜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现在如洪水猛兽,不能说多如牛毛,也快赶上鸡毛了,,,
好多PCB画图软件软件都带仿真了,比如AD ...

让我下载了这么一个东西,怎么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让我下载了这么一个东西,怎么用啊?

这是 Ultra Librarian 是TI器件PCB封装生成软件
不是仿真软件
Ultra Librarian 这里有教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8523&page=1&extra=#pid16225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 Ultra Librarian 是TI器件PCB封装生成软件
不是仿真软件
Ultra Librarian 这里有教程
http://bbs ...

可是我想生成一个Multisim能用器件,应该怎么生成?我看了别人的教程,会了生成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