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roteus的MSP430单片机仿真实例1-跑马灯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tiankai00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说明:本系列文章是基于proteus仿真环境下的MSP单片机程序设计实例。每个例子都配有电路图和源码,所有程序和电路都在Proteus环境下仿真通过。需要指出的是,该系列电路只是在Proteus环境下的电路,不能作为实际电路使用。
一、任务要求
使用单片机的I/O端口实现8个LED发光二极管的跑马灯控制。
二、硬件电路
在Proteus环境下新建一个工程,添加本电路所用元件,单片机MSP430F247,蓝色发光二极管,电阻,电容,排阻等。
添加元件方法如下。
添加电源、地等电气符号。
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电路图绘制完成后,如果需要修改元件名称和参数,左键双击元件,设置相应参数。
三、程序设计
跑马灯要实现8个LED发光二极管按照一定时间间隔顺序点亮。8个LED接到单片机的8个I/O端口上,通过一个8位二进制数来控制I/O端口的输出。从上面的电路图可以看出,8个LED的负极与单片机的端口相连,也就是说,只有单片机端口输出低电平,LED才会发光。
一个循环周期分为8个时间段,每一时间段送至I/O端口相应数据,实现8个发光二极管依次点亮的效果。
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f247.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软件延时,主频1M*******************/
#define CPU_F1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1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1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函数功能:跑马灯实验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描述:
作者:老马识途单片机
日期:2018年1月2日
************************************************/
main()
{
unsigned char j,k;
_DINT(); //关中断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看门狗
P4DIR = 0xff;//设置P4端口为输出端口
while(1)
{
k = 1;
for(j=0;j<8;j++)//循环8次,即D1~D8轮流点亮
{
P4OUT = ~k;//反相输出,低电平点亮LED
delay_ms1M(300);//延时
k=k<<1;//左移一位
}
}
}
四、MSP430编译环境IAR的工程建立
在IAR环境下建立一个MSP430的工程,配置单片机型号,输出文件类型等参数。如下图所示
五、程序加载
鼠标放在单片机元件上,单击鼠标右键,添加程序文件。如下图所示。
六、仿真和调试
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 msp430g****如何添加进去仿真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 msp430g****如何添加进去仿真呢?

PROTEUS暂时不支持G系列,所以没办法仿真

网友C:
这个软件还在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还在用啊

这个软件还是很实用的,难道有更好的软件可以代替?请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TEUS暂时不支持G系列,所以没办法仿真

哦!谢谢,怪不得我网上找不大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
微信扫码领红包---实体商家吸粉营销必备利器

鼎汉红包 · 实体商家吸粉营销必备利器---河南鼎汉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V/电:邵经理136-7339-7156

微信公众平台自2012年8月23日正式上线后,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以疯狂的速度增长,2014年增长率甚至高达376.4%。而后,在2015年到2016年,运营人员纷纷聚焦加粉,一度以每周加粉多少作为工作目标,同时,公众平台数量增长率也趋缓。到2017年,在公众平台头条打开率不足5%的环境下,朋友圈火了,成为了一座大金矿!

在朋友圈火爆后,运营人员也转移战场,想尽千万种方法挖掘这座金矿,而应用最普遍的方法莫过于“发红包”,如:邀请顾客进入红包群,群主发红包号召群友转发广告内容到朋友圈。但“发红包”痛点多:

① 群友领了红包不分享;没领到红包的群友,更是不愿意分享;或者因红包偏小而大大减小了群友下一次分享的积极性,所有种种,群主都无法把控,处于被动状态。

② 不管是微信好友数量,还是微信群友数量,腾讯都进行了限制,不可以超出规定数量,以至于运营人员在进行红包营销时,只能小范围传播,无发大规模操作。

③ 整个“发红包”的过程,仅凭个人经验操作,没有数据作为支撑。而数据是营销的重中之重,运营人员需要借助数据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优化,不断进步。

 以上这些痛点,使得用“发红包”的形式挖掘朋友圈这座金矿以失败告终,“发红包”变成了一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又可惜。而“红包”作为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之物,不应止于此。因此,鼎汉红包来了。

鼎汉红包 · 实体商家吸粉营销必备利器---河南鼎汉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V/电:邵经理136-7339-7156

鼎汉红包是鼎汉来依托二维码专利(局部涂层覆盖可变二维码)研发的一款营销产品。该产品现已在全国各地火爆使用中,各地企业通过线下派发红包码的方式引导有效用户将广告传播到朋友圈,让圈内好友了解客户信息,参与口碑传播。

从上述鼎汉红包的定义中不难了解到,鼎汉红包也是以“发红包”的方式来挖掘朋友圈这一座金矿。但它将“发红包”进行了一个全面升级,从而有效解决了运营人员过去“发红包”的痛点。

发红包”全面升级:

① 鼎汉红包以先发布广告,后收到红包;红包金额由运营人员设置的方式来确保用户分享后的利益;同时,运营人员可以有针对性的派发鼎汉红包,如以“消费满28元领红包”的方式使得营销不被动,更精准。

② 数据显示,微信月活跃用户数9.38亿,而鼎汉红包只要是微信用户即可参与,则企业在使用鼎汉红包做营销时,微信用户量有多大,鼎汉红包舞台就有多大。如品利橄榄油新春促销,向百万顾客派发微信红包。

③ 为方便运营人员随时随地追踪数据,鼎汉红包手机后台上线了。运营人员可以在后台查看鼎汉红包扫码量、发放现金金额、朋友圈有效点击量、活动曝光量等数据,从而根据数据来调整营销内容。

以上三点是针对过去“发红包”营销所做的升级,而我们的鼎汉红包远不止于此,它作为线下引流产品,很多企业用鼎汉红包墙来活跃现场氛围;或者是将鼎汉红包铺贴在商品上,以“购买商品扫码返红包”的方式进行商品促销等等。

鼎汉红包,藏有无限可能。

 鼎汉红包 · 三大实用案例

① 不托私房面开业期间,??是到店消费的顾客,都可以扫码发布广告到朋友圈,领取1.08元-1.88元随机红包。

② 微街购物中心在开业期间,于活动现场设置鼎汉红包墙。顾客逛微街,刮开涂层扫码发布广告,领取随机红包。

③ 九华山酒业在考场外设立送水点,并在矿泉水上铺贴鼎汉红包,引导考生和家长扫码发布广告,领取随机红包。

鼎汉红包的玩法很多,如“消费满28元领红包”,“购买商品扫码返红包”,“红包金额含8获得5折优惠券”等,无论是哪种方式,最终目的都是通过鼎汉红包来挖掘朋友圈这座金矿,来全面提高企业的销量。

正所谓:不以提高销量为目的的营销都是耍流氓!

鼎汉红包 · 实体商家吸粉营销必备利器---河南鼎汉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V/电:邵经理136-7339-7156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添加的仿真程序文件是什么类型的文件?是.hex型的文件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添加的仿真程序文件是什么类型的文件?是.hex型的文件吗?

Proteus仿真添加的程序是.hex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roteus仿真添加的程序是.hex文件

(1)为什么用msp430开发板下载到里面的文件是.txt类型的?(2)怎么用IAR软件生成hex文件?因为我之前一直用的是keil软件进行编译的,现在刚开始使用IAR软件有点不熟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为什么用msp430开发板下载到里面的文件是.txt类型的?(2)怎么用IAR软件生成hex文件?因为我之前一 ...

IAR中Linker中的勾中Output file下的选项,并将输出文件名后辍改为.hex
同Keil l类似

网友E:
这里有个教程可以熟悉一下
IAR软件在多种单片机开发中的入门教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8202&highlight=iar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里有个教程可以熟悉一下
IAR软件在多种单片机开发中的入门教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 ...

你好,我已经加载了hex文件进去,但是为什么仿真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已经加载了hex文件进去,但是为什么仿真不了?

楼主不是把程序都给了吗,不能仿真是否单片机型号没选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是把程序都给了吗,不能仿真是否单片机型号没选对

哦哦,谢谢啦!是我把输出文件弄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为什么用msp430开发板下载到里面的文件是.txt类型的?(2)怎么用IAR软件生成hex文件?因为我之前一 ...

不好意思,没有及时回复。
你在输出文件选项里选择一下,按照这个图中的选项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有及时回复。
你在输出文件选项里选择一下,按照这个图中的选项设置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IAR中Linker中的勾中Output file下的选项,并将输出文件名后辍改为.hex
同Keil l类似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F(2018-11-07):
linker中已经改了为什么编译后找不见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