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roteus的MSP430单片机仿真实例7-2位数码管加减计数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tiankai00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一、任务要求
2位数码管显示0~99,带加减计数功能,利用两个按键分别实现加法和减法功能,每按一次,数字增加或减小,当增加到99或者减小到0时,数字不再改变。
二、分析说明
单个的数码管可以用一个单片机的端口控制,2位的数码管就要占用两个8位的端口,本例用单片机的P4和P6端口分别控制两个数码管。P2端口接入3个按键实现加减计数和清零功能。
三、硬件电路
本例中数码管和单片机I/O口之间的限流电阻没有采用单个的限流电阻,而是使用了一种称为排阻RN的元件,这种元件是将4个或8个电阻封装在一起,使用起来十分方便,减少了元件体积和焊接时间,是一种常用的硬件电路设计方式。数码管采用两个一位的共阳极数码管,分别用P4和P6控制,当然也可以采用其他端口。
四、程序设计
#include "msp430f247.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软件延时,主频1M*******************/
#define CPU_F1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1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1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
/****************************************************************************/
//共阳极数码管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nst Led_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Counter=0;//计数值
void System_Init(void);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void process_key(unsigned char key);
/************************************************
函数名称:主函数
函数功能:2位数码管加减计数显示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描述:
作者:老马识途单片机
日期:2018年1月4日
************************************************/
main()
{
unsigned char key=0;//按键值
unsigned char disp_buf[2]={0};//显示缓冲区
_DINT(); //关中断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看门狗
System_Init();
while(1)
{
key=GetKey();
if(key!=0)
{
process_key(key);
disp_buf[1]=Counter/10;//取计数值的十位数
disp_buf[0]=Counter%10;//取计数值的个位数
if(Counter<10)
P4OUT=0xff;//如果十位数为0,不显示
else
P4OUT=Led_Tab[disp_buf[1]];
P6OUT=Led_Tab[disp_buf[0]];
}
}
}
void System_Init(void)
{
P4DIR=0xff;//设置为输出端口
P4OUT=0xff;//初始电平为高电平
P6DIR=0xff; // 设置为输出端口
P6OUT=0xff;
P2DIR=0x00;//按键端口设置为输入
}
//读按键值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
unsigned char KeyTemp;
unsigned char Key=0;
if((P2IN&0x07) != 0x07)
{
delay_ms1M(40);
if((P2IN&0x07) == 0x07)
return 0x00;
KeyTemp=P2IN&0x07;
if(KeyTemp == 0x06)
Key=0x01;
if(KeyTemp == 0x05)
Key=0x02;
if(KeyTemp == 0x03)
Key=0x03;
}
return Key;
}
void process_key(unsigned char Key)
{
if(Key == 0x01)//显示值加1
{
Counter++;
if(Counter>99) //限制显示值的范围为0~99
Counter=99;
}
if(Key == 0x02)//显示值减1
{
if(Counter>0) //限制显示值的范围为0~99
Counter--;
}
if(Key == 0x03)//显示值清零
{
Counter=0;
}
}
五、程序说明
程序较为简单,没有采用多模块化程序设计的方法,所有程序在一个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程序中对加1和减1计数限制了其计数值的范围,当计数值小于10的时候,将十位输出的显示关闭,以便符合通常的十进制数的显示习惯。
六、仿真结果与分析
在proteus中画好电路图后,双击单片机,将可执行文件装载到单片机内,点击运行,观察数码管的显示情况。如下图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按键没有做防抖处理,按键时显示的数值可能不是一次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