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ear公司的电源芯片LT1931A

楼主:
本想通过LT1931A设计一个输出-3V的电路,为什么out端口的-3V输出不稳定,有1V左右的波动,具体情况见图,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做一个带宽限制 测试一下看看情况吧

网友B:
1931A可是2.2MHz的高频,元件布局,参数选择一定注意官方手册
当采用陶瓷输出电容时,可获得接近1mVp-p的极地输出电压纹波,就按这条检查吧,,,

网友C:
1,确认负载电流大小不超过系统要求。
2,确认所选用的电感器的饱和电流,不仅仅是感值。
3,确认输入和输出电容器的类型符合规格书要求,不仅仅是容值。
4,元件布局和layout布线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做一个带宽限制 测试一下看看情况吧

宽带限制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931A可是2.2MHz的高频,元件布局,参数选择一定注意官方手册
当采用陶瓷输出电容时,可获得接近1mVp-p的 ...

是不是最好按照数据手册上的推荐应用电路和推荐器件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确认负载电流大小不超过系统要求。
2,确认所选用的电感器的饱和电流,不仅仅是感值。
3,确认输入和 ...

恩恩,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最好按照数据手册上的推荐应用电路和推荐器件来?》

这种高频开关器件最好按手册的推荐的做
包括电路PCB布局,元件参数,在这方面最好不要创新,纹波这么大,就是一些细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宽带限制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下边写的是 全带宽 你那里点一下  就变成带宽限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下边写的是 全带宽 你那里点一下  就变成带宽限制了。

嗯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高频开关器件最好按手册的推荐的做
包括电路PCB布局,元件参数,在这方面最好不要创新,纹波这么大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