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有没有什么缺陷?

楼主:
请教下老师,这个图是我自己搭的充电LED灯闪烁电路,不受MCU控制,不知道是否可行,有没有什么缺陷或者需要优化的?
①为PWR,是电池插上就会有输出的,充电时与电池断开,充电时VBUS通过一只二极管接到此脚。
②为充电芯片的状态输出脚,充电中拉低,充满后高阻,我上拉到了PWR,用来控制PMOS的开/关
③为灯的负极输出,灯的正极是接的PWR
下方是一个多谐振荡电路,实现闪烁的。整个电路就是加了一个PMOS来控制是否进行灯的导通与关闭,导通即闪。
多谢!

网友:
此电路原理上可行。
然尚需要注意:PMOS管导通时电流流经LED->PMOS->R4->Q6,电压主要降落在LED和R4上。该电流大小是否满足你LED需要?

网友:
为满足LED闪烁之目的,完全可以仅使用两支管子构成互补多谐振荡器。这样不仅省一支管子(以及外围电阻电容等),也比较省电。

网友:
为什么要增加一个MOS管呢?直接将LED接在R4上端与PWR之间不就行了?控制的话只要将Q6的基极对地短路就关掉了。

网友:
楼主电路过于繁琐,成本高,而且参数不合适将无法工作。LED应接到其中一只晶体管的集电极回路里(注意限流电阻的取值),而控制用充电芯片的LED驱动引脚去控制振荡器的地回路,电源接充电芯片的电源即可。

网友:
简单说,就是整个闪烁电路看成一个整体,只有两个“引脚”,然后直接代替原指示LED及其限流电阻即可。务必仔细看充电芯片的器件手册,如充电芯片的指示电路是内置限流电阻的,那就要另论了。通常情况下,指示引脚应该是个OC/OD直接输出,那前述方法就是最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