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口驱动:LCD12864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谁有pyboard驱动 LCD12864 的python代码分享一下,LCD主控芯片是st7565P
我之前在网上找的树莓派驱动可行,但是移植到pyboard上就有问题,估计是时序问题。打算从官方驱动LCD5110代码来改的,唉,水平有限一直没弄明白
请大神们帮帮忙

http://blog.csdn.net/sk_god/article/details/24576519
上面的网址是树莓派驱动的代码,但是为什么树莓派上没有时序相关的设置也可以

网友:
怀疑时序问题,就要去验证这方面。通过软件自身,或外部设备,采集当前的时序,再运行正常的时序,对比差异。

网友:
github上面很多代码,micropython也有的,RPI的python跟micropython还是有一些差异,GPIO的驱动不同,但是改一下也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