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roteus的MSP430单片机仿真实例11-独立按键编号显示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tiankai00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一、任务要求
单片机端口连接3个按键,从1~3进行编号,如果其中一个按键按下,则在LED数码管上显示相应的按键编号
二、硬件电路
硬件电路如下图所示。
选取MSP430F247单片机的P4端口连接数码管,用以显示按键编号,P5端口的P5.0,P5.1,P5.2分别连接三个按键。
三个按键端口设置为输入端口,当按键断开时,I/O端口的输入为高电平,按键闭合时,I/O端口的输入为低电平。3个连接按键的端口接了上拉电阻,这样就保证了按键断开时端口的电平为高。
三、程序设计
按键闭合时,与按键连接的I/O端口引脚为低电平,按键断开时,与按键连接的I/O端口引脚为高电平。所以在程序中通过P5IN寄存器读取P5.0,P5.1,P5.2这三个I/O端口的电平状态,便可检测按键是否闭合。另外,在有按键闭合时,要有一定的延时,以防止由于按键抖动而引起的误操作。当确认某个按键闭合后,就让数码管显示该按键编号。
#include "msp430f247.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软件延时,主频1M*******************/
#define CPU_F1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1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1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
/****************************************************************************/
//共阳极数码管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nst Led_Tab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阴极数码管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nst Led_Tab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ReadKey(void);//获取按键值函数
/************************************************
函数名称:主函数
函数功能:独立按键编号显示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描述:
作者:老马识途单片机
日期:2018年1月7日
************************************************/
main()
{
unsigned char key;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看门狗
P4DIR=0xff;//端口初始化
P4OUT=0x00;//端口初始化
P5DIR=0x00;
while(1)
{
key=ReadKey();//显示扫描
switch(key)
{
case 0x06:
P4OUT=Led_Tab2[1];
break;
case 0x05:
P4OUT=Led_Tab2[2];
break;
case 0x03:
P4OUT=Led_Tab2[3];
break;
}
}
}
unsigned char ReadKey(void)
{
unsigned char KeyTemp;
KeyTemp=P5IN&0x07;
if(KeyTemp != 0x07)
{
delay_ms1M(40);//按键消抖时间
if(KeyTemp == (P5IN&0x07))
{
return KeyTemp;
}
else
return 0xff;
}
else
return 0xff;
}
四、程序说明
当有按键闭合时,P5端口的低三位将不全为高电平。在ReadKey函数中,当判断到P5端口的低三位不全为1,则认为有按键按下,然后延迟40ms,再次判断P5端口的低三位,如果低三位依旧不全为1,则可以确定有按键按下,并获取按键键值,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五、仿真结果与分析
在proteus中画好电路图后,双击单片机,将可执行文件装载到单片机内,点击运行,观察数码管的显示情况。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