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roteus的MSP430单片机仿真实例16-定时器定时1秒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tiankai00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一、任务要求
利用MSP30F247单片机的定时器TA产生设定的时间间隔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切换LED灯的亮灭状态,点亮1S,熄灭1S。
二、分析说明
定时器A的时钟源可以选择为SMCLK,,ACLK和外部引脚输入时钟源(TACLK,INCLK),一般选择为SMCLK和ACLK。ACLK为外接的低频晶振,一般是32768Hz,还可以是ACLK的1/2/4/8分频,定时器A可以再次对ACLK进行1/2/4/8分频,定时器A的时基最小单位为1/32768秒(约30微秒),最大为64分频后的1.95毫秒,因此定时器A的定时范围为2S(对应时基30微秒)和128S(对应时基1.95ms)。SMCLK可选择XT2和内部DCO作为时钟源,若SMCLK选择XT2(例如8MHz),则定时器A的时基为0.125微秒,最大为64分频后即8微秒,因此定时器A的定时范围为8.19ms(对应时基0.125微秒)和524mS(对应时基8us)。
总而言之,要求定时器时间间隔小于几百毫秒时,定时器A的时钟源采用SMCLK,SMCLK一般选用XT2作为时钟源;定时时间间隔几百毫秒到几十秒应采用ACLK(或者适当分频)作为定时器A的时钟源。
三、硬件电路
硬件电路如下图所示。
选取MSP430F247单片机的P4.1连接一个LED灯,低频晶振采用32768Hz的晶振,获得稳定的ACLK时钟。XT2接8MHz晶振(XT2的频率范围为400kHz~16MHz),用两个22pF的匹配电容,供MCLK,SMCLK时钟。一般发光二级管的管压降约为1.8~2.2V,电流5~10mA,本例限流电阻选为300欧姆。。
四、程序设计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对P1.0端口取反,得到周期2S的信号,其中高电平1S,低电平1S。
#include "msp430f247.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软件延时,主频1M*******************/
#define CPU_F1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1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1M(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1*(double)x/1000.0))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函数功能:定时器A定时功能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描述:
作者:老马识途单片机
日期:2018年1月7日
************************************************/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看门狗
P4DIR = 0x01;//P1.0输出
_EINT();
CCTL0 = CCIE;//CCR0中断允许
CCR0 = 32768;//定时时间间隔1S
TACTL = TASSEL_1 + MC_1;//定时器A的时钟源为ACLK,增计数模式
//BCSCTL1 |= 0;
while(1)
{
_BIS_SR(SCG1+SCG0+CPUOFF+GIE);//进入LPM0低功耗模式,总中断允许
_NOP();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定时器A0中断服务程序
P4OUT ^= 0x01;//P1.0输出取反
五、程序说明
MSP430F247单片机的程序商店运行后的默认主时钟MCLK=DCO=1.1MHz。定时器A采用增计数模式,定时器A的时钟源为ACLK=32768Hz。时基单位为1/32768S。设置CCR0=32768,则定时时间间隔1S。
注意设置单片机的属性中的ACLK时钟的频率。如下图所示
六、仿真结果与分析
在proteus中画好电路图后,双击单片机,将可执行文件装载到单片机内,点击运行,观察数码管的显示情况。如下图所示。
程序虽然很短,但是它包含了定时器的基本使用方法,使用定时器前,先设置好控制寄存器TACTL,时钟源选择、计数模式选择、中断允许和定时时间间隔CCR0的值。增计数模式,定时器A的计数值达到CCR0,TACCR0_CCIFG中断标志建立,CCR0为单源中断,CPU响应中断,进入定时器A0中断服务程序后,自动清除中断标志TACCR-_CCI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