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测试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好,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块板卡,上边电源部分包含了5路DC-DC电源模块(例如TPS5450),实际应用时我们会输出不同的电压,当然就会设计不同的开关电路,那么,我现在想问,我怎么测试每个DC-DC电源模块的实际输出电压、电流和纹波等相关电源参数呢?
我想知道的是大厂家正规或者是成熟的方案?
求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我怎么测试每个DC-DC电源模块的实际输出电压、电流和纹波等相关电源参数呢?”
当然是一路一路地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测试每个DC-DC电源模块的实际输出电压、电流和纹波等相关电源参数呢?”
当然是一路一路地测试。

首先我问的是测试方法的问题,不是数学问题
其次我已经写了怎么测试每个DCDC模块的参数,你说一路一路测试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问的是测试方法的问题,不是数学问题
其次我已经写了怎么测试每个DCDC模块的参数,你说一路一路测 ...

根据要求的精度选择合适的电压表、电流表、示波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问的是测试方法的问题,不是数学问题
其次我已经写了怎么测试每个DCDC模块的参数,你说一路一路测 ...

“你说一路一路测试是什么情况呢?”
一路一路测试,就是测试一路,然后测试下一路,再测试第三路……直到所有各路均测试完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问的是测试方法的问题,不是数学问题
其次我已经写了怎么测试每个DCDC模块的参数,你说一路一路测 ...

“我问的是测试方法的问题,不是数学问题”
首帖你说“怎么测试每个DC-DC电源模块的实际输出电压、电流和纹波等相关电源参数呢?”测量输出电压,通常用电压表。测量输出电流,通常用电流表。测量纹波,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使用示波器测量纹波的峰峰值。以上各项,均应该在带有负载情况下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问的是测试方法的问题,不是数学问题”
首帖你说“怎么测试每个DC-DC电源模块的实际输出电压、电流 ...

您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看针对这个问题我描述了很多场景,需要您实际帮我分析一下。
我是说在板卡上,那么就是已经焊接好了,电压和纹波没有问题,测试电容两端就行,但是电流我需要怎么设计才能方便测试呢?因为需要串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看针对这个问题我描述了很多场景,需要您实际帮我分析一下。
我是说在板卡上 ...

如果需要测量电流,通常的作法是在电路板导线上留一个很窄的缺口。测量电流时电流表接到缺口两端,使电流从电流表中通过。电流测量完毕,用焊锡联接缺口。
这仅仅是测量稳定的直流电流。若是测量含较强交流成份的直流电流,应在电路板上缺口两端接一个电容,使交流成份从电容中通过,直流成份从导线经电流表通过。必要时,通向电流表的两根导线上还应该串联电感以抑制交流成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看针对这个问题我描述了很多场景,需要您实际帮我分析一下。
我是说在板卡上 ...

也有这样的电流表:不切断导线,直接将电流表两导线接到电路板上待测电流的印制导线两端。此方法实际上是测量印制导线两端电压(注意印制导线是有电阻的,虽然电阻很小)。电流表内有直流电流源,改变电流表内直流电流源的电流大小,使印制导线两端电压为零,此时电流源中电流即为电流表两导线未接到印制导线两端时印制导线中的电流。其工作原理实际上是个直流桥式电路。
但这种电流表非常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看针对这个问题我描述了很多场景,需要您实际帮我分析一下。
我是说在板卡上 ...

如果绘制电路板时未留出导线上的缺口,那只能切断印制导线,普通电流表接到缺口上测量,测量完毕后再用焊锡将缺口封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看针对这个问题我描述了很多场景,需要您实际帮我分析一下。
我是说在板卡上 ...

因为需要切断导线,非常麻烦,所以很少在电路板已经完成的情况下测量直流电源的输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测量电流,通常的作法是在电路板导线上留一个很窄的缺口。测量电流时电流表接到缺口两端,使电流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您说的在板卡上预留一些缺口进行电流的测量,但是我在行如果你不接测试设备时或者不用焊接堵住时 是不是板卡就处于断路的状态呢?另外,这些缺口会不会影响电源的性能呢?例如纹波等。
另外,我其实想找大神问问,就是在一些成熟的厂家的成熟办法是怎样实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您说的在板卡上预留一些缺口进行电流的测量,但是我在行如果你不接测试设备时或者不 ...

“如果你不接测试设备时或者不用焊接堵住时 是不是板卡就处于断路的状态呢?”
不能说“板卡就处于断路的状态”,只能说该路电源处于断路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您说的在板卡上预留一些缺口进行电流的测量,但是我在行如果你不接测试设备时或者不 ...

“这些缺口会不会影响电源的性能呢?例如纹波等。”
这些缺口对电源性能影响很小很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您说的在板卡上预留一些缺口进行电流的测量,但是我在行如果你不接测试设备时或者不 ...

“在一些成熟的厂家的成熟办法是怎样实施的?”
当前没有厂家会测量产品的电源电流,因为太麻烦。只有电路板设计验证阶段才会测量以验证设计是否适当。
比较早期的晶体管收音机为节省电路元件(其实从根本上说是为降低成本)是需要手工逐台调整静态电流的,其办法就是在制作电路板时在板上留个缺口,调整后焊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一些成熟的厂家的成熟办法是怎样实施的?”
当前没有厂家会测量产品的电源电流,因为太麻烦。只有电 ...

那电路板上的SI和PI测试都是在什么时间段进行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电路板上的SI和PI测试都是在什么时间段进行的呢?

这类测试并不是每块板都要进行。通常是定型生产之前的样板,切断导线进行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测试并不是每块板都要进行。通常是定型生产之前的样板,切断导线进行测量。

那这种会不会有问题。
例如板卡已经设计完成了,现在进行了SI测试,然后没有问题。板卡就进行了下一步生产了。万一生产之后生产之后发生了问题,那返回来进行SI测试时需要割线  即使整改了问题,那板卡也不能进行应用了。
我说的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种会不会有问题。
例如板卡已经设计完成了,现在进行了SI测试,然后没有问题。板卡就进行了下一步生 ...

“万一生产之后生产之后发生了问题”
一旦发生某种问题,那是需要重新设计电路的。别说这一块电路板,已经生产出来的电路板都要作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一生产之后生产之后发生了问题”
一旦发生某种问题,那是需要重新设计电路的。别说这一块电路板,已 ...

如果有问题,那肯定是重新设计,之前的板卡也要报废。问题是如果测试了没有问题,而又把板卡进行了割线处理,那测试的板卡还可以正常使用吗?还说就要报废了?
如果正常使用,那么这个板卡就是成为一个特例,如果报废那就会有浪费的嫌疑,不知道这个怎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一生产之后生产之后发生了问题”
一旦发生某种问题,那是需要重新设计电路的。别说这一块电路板,已 ...

其实讨论来讨论去 最终回归到了原始问题:就是电流测试的时候怎么进行?目前看 是不是有预留一个位置是对测试和实际应用最好的办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问题,那肯定是重新设计,之前的板卡也要报废。问题是如果测试了没有问题,而又把板卡进行了割线处 ...

割断导线进行测量的电路板,当然不能作为产品的一部分来使用。
正如产品样品(整机)做过机械环境、气候环境实验之后,实验样品不能作为产品成品出厂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讨论来讨论去 最终回归到了原始问题:就是电流测试的时候怎么进行?目前看 是不是有预留一个位置是对 ...

一定要逐块电路板测量电流,电路板设计时加个跳线帽(jumper)就是了。测量时摘开,测量完毕短路掉。
这个东西,总不会没有见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割断导线进行测量的电路板,当然不能作为产品的一部分来使用。
正如产品样品(整机)做过机械环境、气候环 ...

那您说产品出厂有问题了,拿回来进行测试,发现问题不是板卡本身引起的,但是板卡已经动过,就不能使用了,然后就再换一款新的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逐块电路板测量电流,电路板设计时加个跳线帽(jumper)就是了。测量时摘开,测量完毕短路掉。
这个 ...

您说的还是理论上可行的办法(当然实际上也可以进行操作),但我想问就是别人成熟的做法就是这种吗?跳线帽可以,那0欧姆电阻  保险丝  磁珠之类的应该都可以,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成熟的做法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还是理论上可行的办法(当然实际上也可以进行操作),但我想问就是别人成熟的做法就是这种吗?跳线 ...

“那0欧姆电阻  保险丝  磁珠之类的应该都可以”
这些办法当然也可以。
但这些办法都需要动烙铁,跳线帽则不必动烙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还是理论上可行的办法(当然实际上也可以进行操作),但我想问就是别人成熟的做法就是这种吗?跳线 ...

“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成熟的做法是什么?”

我在16楼已经回复了。

网友C:
如果品质要求高,需要全检的话就加跳线器;如果要求不太高,只做抽检的话,就动手术,测试后看情况比如便宜点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成熟的做法是什么?”

我在16楼已经回复了。

这么说吧,您做过这种产品吗,类似中间过程进行了很多测试?保存了相关数据,以后好查找问题。
如果有您告诉我你的整理流程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品质要求高,需要全检的话就加跳线器;如果要求不太高,只做抽检的话,就动手术,测试后看情况比如便宜 ...

你所说的跳线器和27楼说的跳线帽是一回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您做过这种产品吗,类似中间过程进行了很多测试?保存了相关数据,以后好查找问题。
如果有您 ...

做过类似产品,但从来没有在成品电路板上测量过电流,只在设计完成后验证时测量电流以确定限流保护动作点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目前所有电子设备均为定电压供电,恒流供电仅在电路中局部有应用。定压输出的开关电源输出电流在额定电流范围内是由负载决定的,超过额定电流则自动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跳线器和27楼说的跳线帽是一回事吗?谢谢!

差不多吧,方便操作而已,要根据电流选择具体的方式。比如大电流的话可能就要考虑用带大电流插头的飞线了,测量的时候拔下一端接入测试仪器,另一端可以考虑用顶针与治具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