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状态的问题

楼主:
最近搞GPRS,用的YYW_M203C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既有GPRS功能,也能GPS定位。
我发命令CREG询问状态,按照手册说的,回复
+CREG: 1,1或者+CREG: 0,1才正常。可是我试着老回复+CREG: 1,2.
有用过这个模块的大神吗?支一个招,谢谢!

网友A:
2 代表找到运营商但没有注册网络,是不是你的卡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代表找到运营商但没有注册网络,是不是你的卡接触不良

我看看

网友B:
楼主看手册不仔细,先去弄清信息含义,若如2楼所言,除SIM卡会导致网络注册问题外,另外注意检查模块是否正常工作,天线是否正确接入,电源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手册不仔细,先去弄清信息含义,若如2楼所言,除SIM卡会导致网络注册问题外,另外注意检查模块是否正 ...

大神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