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实现延时一个小数时钟

楼主:
求教各位大神,我想实现一个延时,但是时间为小数,用一般的延时函数想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实现,有人知道怎么实现吗?求教,谢谢

网友:
不是很能理解你的延时时间为小数是什么,例如多少?

网友:
为什么小数就不能实现呢,你可以通过几个数进行凑啊 比如说1ms+10us等

网友:
但是时间为小数,在程序中,应该可以转换成整数处理。并适当调延时函数的单位延时时间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利用现有的delay_us  或delay_ms都可以的。

网友:
你难道还会用到us级别的小数?还是不懂3.2ms怎么换算成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