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LVDS输入差分摆幅

楼主(2018-01-18):
xilinx LVDS输入差分摆幅
ZYNQ手册中LVDS的输入差分摆幅为100mV-600mV,所选的PHY芯片的SGMII接口的输出差分摆幅是700mV-1200mV,请问可以用这个PHY芯片呢,这里需要怎么处理呢?
Xilinx

网友A:
你可以在lvds信号上串联两个电阻试试。阻值不要太大。看看FPGA能否正确识别。稍微控制一下摆幅。能否找到合适的阻值,使信号识别稳定,幅度也能达到FPGA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