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电源层分割问题

楼主:
求助大神:     下图1是PCB板的POWER层,添加的是plane,并且把内电层分割了,但现在想修改分割的区域内的电气节点属性。比如,原来该区域电层是+5V,想修改为3V,但双击该区域没什么反应。
     但对于图2 ,双击就可以显示电源层电气属性,请问大神,图一怎么修改呀?图1 的电气分割怎么搞出来的?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首先说你是某个区域选取不上还是整个plane都选取不上呢?
另外,为什么你上边就只能看到了POWER1层 是你没有显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你是某个区域选取不上还是整个plane都选取不上呢?
另外,为什么你上边就只能看到了POWER1层 是你没 ...

图1的Power 层的每一块电源模块都不能选取,我只显示了power1电源层,该层是plane平面层,不是信号层,按理说plane分割后双击会有添加电气节点属性的,但是图1 双击没任何反应,整个层都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1的Power 层的每一块电源模块都不能选取,我只显示了power1电源层,该层是plane平面层,不是信号层,按 ...

两个办法:1.你看一下的电气规则设置上有没有问题;2。你是否可以把板卡传上来看看?

网友:
不管你是哪一层,都应该是一个闭合的图形(包括特殊形状的)你仔细看你图一的是闭合的图形吗?

网友C:
不管是那一层,都应该有一个框框的(所谓的边界),但是你的图一好像没有哦,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自己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那一层,都应该有一个框框的(所谓的边界),但是你的图一好像没有哦,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自己看看吧

好的,我也感觉图一没有边界,所以分割的电源模块不是闭合的区域,但是电路板确实这样画的,并且生产出来也任何问题,我在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办法:1.你看一下的电气规则设置上有没有问题;2。你是否可以把板卡传上来看看?

不行呀,电路板文件被加密了,不能上传呀!不过谢谢你了,我再看看是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