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隔离问题

楼主:
【不懂就问】
一直没搞懂示波器的隔离问题,所以求教
举个例子吧,原来误把非隔离示波器探头的小夹子夹在,220伏特供电的主回路的2844芯片的Vcc脚上
探头另外一端还没有接任何地方,就看到板上冒烟,后来知道是示波器不隔离的原因,这个情况中冒烟是怎么来的?

自己的想法是,电源220伏特有正极和电源地,示波器内部也有自己的一个地,这个地就是探头上小夹子的电位,平时说的隔离示波器,是什么和什么隔离开来?

网友:
示波器探头夹子和示波器电源线的接地是通的。然后,如果你的板子的地和电源线的接地也是通的话,这么一夹就把Vcc给接到地了,烧电源。

网友:
“自己的想法是,电源220伏特有正极和电源地”
没有的事。
220V是交流,只有火线和零线和地线,没有“正极”

网友A:
“平时说的隔离示波器,是什么和什么隔离开来?”
是把示波器外壳(同时也是示波器探头地线夹)与220V交流的零线(交流市电零线在配电变压器处是接大地的)以及大地隔离开。

网友:
其实很简单,示波器不要用3头带地线的电源线就可以了,然后要注意不要摸示波器上的外露金属部位,比如地线夹、BNC端子的外圈等,因为此时这些地方是浮地,可能带电的,看你把地线夹接在电路中的哪里咯,比如火线,比如零线,比如V+。

网友:
其实还是建议你在测试时把示波器的地分开,用两项电源就可以了,这样在测试时候避免不少意外发生的

网友:
最安全的方式,DUT的交流220V输入之前加一个隔离变压器,这样就啥都不怕了,人只要不同时摸两处存在高压差的地方就不会被电到了,用示波器就更没问题了,用3脚的插头也没事,此时地线夹的所在点就是大地的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说的隔离示波器,是什么和什么隔离开来?”
是把示波器外壳(同时也是示波器探头地线夹)与220V交流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时说的隔离示波器,是什么和什么隔离开来?”
是把示波器外壳(同时也是示波器探头地线夹)与220V交流的 ...

【1】既然,交流市电零线在配电变压器处是接大地的,那怎么还说要把220v零线和大地也隔离?
【2】如果不隔离,容易把电路板的GND和探头的地(即大地)相连,因为这两者有压差,才会短路?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既然,交流市电零线在配电变压器处是接大地的,那怎么还说要把220v零线和大地也隔离?
【2】如果不 ...

【1】既然,交流市电零线在配电变压器处是接大地的,那怎么还说要把220v零线和大地也隔离?

我没有说把220V零线与大地隔离。
在4楼我说的是:把示波器外壳(同时也是示波器探头地线夹)与大地隔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既然,交流市电零线在配电变压器处是接大地的,那怎么还说要把220v零线和大地也隔离?
【2】如果不 ...

【2】如果不隔离,容易把电路板的GND和探头的地(即大地)相连,因为这两者有压差,才会短路?这样理解对吗?

不是“容易”
若不隔离,只要电路板上任一处与大地之间存在电压(无论交流还是直流),必定通过示波器探头地线夹(与大地联接)造成短路。

网友:
建议楼主首先了解下 供电系统中TT /TN-C/TN-C-S的原理。

网友C:
做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方便理解,如果示波器的电源线中的接地脚接入大地(六角星的地方),那么当探头的地线夹连接到相对大地为高压的地方比如图中的火线,那么火线高压就被示波器的地线夹短路到大地,就会烧毁线路上的元件。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六角星的地方断开。我会做一个专门的电源线,去除了插头上中间的地脚,在测试隔离电源初级电路或非隔离电路时给示波器换成这种电源线。另外,有时候需要测量电阻两端压降,地线夹的地方不是地电位时,也会用这种电源线。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方便理解,如果示波器的电源线中的接地脚接入大地(六角星的地方),那么当探头的地线 ...

太谢谢了,就是需要这个图来理解,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如果不隔离,容易把电路板的GND和探头的地(即大地)相连,因为这两者有压差,才会短路?这样理解对 ...

谢谢,谢谢

网友C:
顺便也改一个用1:1隔离变压器的方式的示意图。这样的好处是示波器的外壳和接地线是可以接大地了,对操作者的安全有保障。缺点就是隔离变压器比较贵,也占地方(具体选择与产品的功率有关)。

加隔离变压器

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
最经济的做法:把示波器三脚插头上的PE用钳子扭掉,变成两脚(只有L,N)
最高大上的做法:购买隔离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也改一个用1:1隔离变压器的方式的示意图。这样的好处是示波器的外壳和接地线是可以接大地了,对操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