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393和74HCT393的比较

楼主:
手册上给出 (1)HC393供电范围为2v~6v   HCT393供电范围为4.5v~5.5v   这两种类型还有什么区别吗?
(2)对于100Khz到5Mhz以内的数字信号,用这两款芯片有区别吗?

网友:
HCT兼容TTL电平,HC则是CMOS电平标准。

网友:
HCT系列输入电平与HC系列输入电平不同,前者兼容TTL系列芯片,后者是CMOS标准。

网友:
建议仔细了解下TTL与CMOS两者的区别

网友:
(1)中的问题,楼上几位已经说了,就是电平标准不同
关于(2)应该还是那个套路,仔细看手册说明书,尽管74系列的芯片比较常用,一般忽略看其他参数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