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区分AT88SC102和 SLE4442卡类别问题

楼主:
最近开发一个项目需要用到SLE4442卡和AT88SC102卡,单片机需要自动识别这两种卡型。实际遇到的问题是,因为目前市面上4442卡有好多国产的,以前西门子的卡应用区前8个字节是:A2 13 10 91 FF FF 81 15,可以使用这八个字节来判断就是SLE4442卡吗?还有就是AT88SC102卡判卡方法,使用判断公用区前两个字节为0x0F 0x0F 就认为是102卡,合适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用复位就可以,这两张卡的复位时序和复位应答字节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复位就可以,这两张卡的复位时序和复位应答字节都不一样

我目前就是使用复位实现区分的,只是实际发现有些4442卡复位后的应答字节不是 A2 13 10 91 FF FF 81 15,所以就很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就是使用复位实现区分的,只是实际发现有些4442卡复位后的应答字节不是 A2 13 10 91 FF FF 81 15, ...

如果是批量产品的话,可以给卡片厂家要求复位应答字节做成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