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滤波方法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我做了一个惠斯通电桥的传感器放大处理电路(4个电阻),传感器频率100HZ以下,我对传感器信号(0-10mv差分信号)进行放大滤波处理,低通滤波器用于滤除高频成分,请问老师,需要进一步提高信噪比,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进行数字滤波的?

网友A:
你是称重传感器,采样频率100Hz以下吧?首先你要硬件处理好,尽可能小的引入噪声和干扰,然后才是软件滤波,软件滤波处理越多,最终数据可能反应越慢。所以,其实称重精度达到要求便好,没必要过于追求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称重传感器,采样频率100Hz以下吧?首先你要硬件处理好,尽可能小的引入噪声和干扰,然后才是软件滤波 ...

是位移传感器,写论文用的,想加个滤波算法,高大上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位移传感器,写论文用的,想加个滤波算法,高大上点

加滤波算法简单,弄个卡尔曼估计就能唬住大多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滤波算法简单,弄个卡尔曼估计就能唬住大多数人。

谢谢您,AD采集数据时为了防止一些抖动脉冲干扰,所用的中值滤波,平均值滤波,这个滤波跟卡尔曼作用相同吗

网友C:
先不用扯什么算法,玩“空空飞弹”那是唬人的,行家可不会被轻易糊弄,更不该糊弄的是自己。先去观察系统噪声的频谱和强度,然后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想对付什么都不知道,何来什么“好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不用扯什么算法,玩“空空飞弹”那是唬人的,行家可不会被轻易糊弄,更不该糊弄的是自己。先去观察系统噪 ...

不太明白,就是想通过低通滤波把噪声给滤除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就是想通过低通滤波把噪声给滤除掉

不去弄清楚噪声频谱和强度,你知道低通的转折频率该是多少?衰减率又该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去弄清楚噪声频谱和强度,你知道低通的转折频率该是多少?衰减率又该是多少?

频谱可以通过傅里叶变换得到,这个强度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谱可以通过傅里叶变换得到,这个强度有什么用呢

你思考的方向不对,这里不存在什么傅立叶变换问题,而是要根据噪声情况来决定滤波器的基本参数,即转折频率和衰减率。所以,你说强度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