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错误的问题

楼主:
我最近搞GPRS,用的模块是YYW_M203C.
发命令时,回应老是+CME: ERROR: 14.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查了查手册,原来是SIM卡忙,那怎么解决呀?谢谢!

网友:
多次测试发现,如果在连接的过程中设个断点,就可以连接成功。
否则就提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