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ARM STM32F413 问题

楼主:
谢谢!

网友:
Generic 部分是否需要安装?

网友:
其实你看我如下的帖子,如果仔细阅读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编译需要最基本的四个“组件”(暂时简称为组件吧)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2892-1-1.html

1、CMSIS的pack(CMSIS的库)。就是图中,红色方框中-->  ARM::CMSIS
2、MDK-Middleware(中间件)。就是图中,红色方框中--> KEIL::MDK-Middleware
3、Compiler(编译器)。就是图中,红色方框中-->KEIL::ARM_Compiler
4、STM32F4xx_DPF的PACK包。就是图中左边的那栏,你看到F413为绿色,证明你安装的是最新的pack。因为ST每次出新的片子。这个DFP的pack都要更新。如果说你用新片子的话,那么对应的额DFP的pack也要最新的才行哦。

网友:
我看不需要,安装相应的PACK就行,这些以后用到再说

网友:
谢谢大家

之前还有一个错误,
axf: Error: L6411E: No compatible library exists with a definition of startup symbol __main.

后来改了环境变量,现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