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FOC三电阻采样如图,对图中所描述的话不理解?请大虾现身!!谢谢

楼主:
请问:为什么降低最大调制指数或降低PWM的频率可以实现电阻采样??

网友A:
可能是时间太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时间太短?

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降低调制指数可以保证时间变长呢?

网友:
有会的大侠吗?

网友:
你应该把前面的3个case看完,ADC转换在定时器上溢的附近被触发,由于采样时间固定,如果PWM频率太高,有可能满足不了采样时间,降低调制系数或者PWM频率,将直白点就是周期变长,给你足够的时间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