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

楼主:
请问TI的MSP430f5529单片机如何配置系统时钟啊?

网友:
可以参考官方demo,里面有具体的配置

网友:
CCS的资源里有很多不同的例子的

网友:
下载官方的例程。参考他的代码。下载手册。带寄存器详细说明的。认真阅读时钟相关的寄存器。理解不同配置的含义。

网友:
这是MSP430F5529的开发板,请问图上1是下载程序的还是2是下载程序的?图上1是TUSB芯片,2是仿真器。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