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 和TMS320F28335 如何把程序烧写在FLASH 运行到RAM

楼主:
5芯积分
初学DSP,为了让程序可以保存到芯片中,就按照网上的方法,删掉了28335_RAM_lnk.cmd,然后添加了F28335.cmd文件。可是只有某些程序成功了;有些程序在重新上电后消失了,板子运行的是上一次的程序。不知道有没有相关完整的教程,详细学一下。还有就是了解到程序保存到FLASH中,但在RAM里面运行时比较好(详细在网上搜的),这个又怎么实现欸?

网友A:
1、如果是使用的flash的cmd,那么调试下载时肯定会下载到Flash中,如果不是,那么证明你的CMD文件有问题
2、CCS有编译器语法#pragma CODE_SECTION(function_name, "ramfuncs");其中function_name为函数名,这句话一般放在要在RAM中运行的函数的前面,实现在RAM中运行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手动拷贝ramfuncs section到RAM中,可以使用TI库里面提供的MemCopy函数,也可以使用C库里面提供的memcpy函数,但这两个函数的入口参数有不同,自己注意下就可以了,
另外,调用TI库里面提供的函数时一般如下: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如果是使用的flash的cmd,那么调试下载时肯定会下载到Flash中,如果不是,那么证明你的CMD文件有问题
2 ...

似乎弄明白了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