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I库函数调用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使用IAR开发带ARM核的处理器,请问是否可以直接调用厂商提供的API库函数(*.A)呢?如果可以,方法和步骤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一般提供静态库的会带有.h头文件,include这个头文件,根据头文件里面的函数声明直接调用函数就可以了。把.a文件也要加入到工程里面。

网友:
从来也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提供静态库的会带有.h头文件,include这个头文件,根据头文件里面的函数声明直接调用函数就可以了。把.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