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UCLEO-L476RG使用MicroPython的相关问题

楼主:
        刚接触MicroPython,使用NUCLEO-L476RG开发板。问题描述:
1、为开发板下载了固件(firmware_v1.9.1-4_NUCLEO_L476RG_MPLR_v1.2.hex),重新拔插USB后查看设备管理器;

2、“我的电脑”里也没有出现“PYBFLASH”盘符;

3、使用putty并进行相关设置;

4、打开PuTTY后,按开发板上的"RESET"键后可以看到应该可以使用了;

5、简单测试可以运行;

6、输入如下代码,当输入完pyb.LED(1).on()回车后可见到LD2(绿色)被点亮。本意是让LED闪烁,当将如下代码输入完成回车后却没有看到想要的结果。

       这些问题地出现,曾想当然地认为是操作系统用的是GHOST版缺少文件造成的,因此特意又重装了一个完全安装版的WIN7 32,结果还是这样。
      请教如上所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先谢谢了!

网友A:
多按几次回车键离开 while 回圈输入后就可以看到程序运行 LED 闪烁了。

网友B:
PYBFLASH磁盘是需要连接NUCLEO-L476的自身USB才会出现,使用STLink的USB时是没有的。Nucleo系列的USB可以通过扩展板引出,社区以前做过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3696-1-1.html

灯不闪是程序的问题,python要注意缩进,while后面的语句需要缩进,不能顶头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按几次回车键离开 while 回圈输入后就可以看到程序运行 LED 闪烁了。

连续多次回车后会这样,LED依然没有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B:
PYBFLASH磁盘是需要连接NUCLEO-L476的自身USB才会出现,使用STLink的USB时是没有的。Nucleo系列的USB可以通 ...

谢谢指教!
重新输入代码,在输入完while True:按回车后,在默认的缩进位置输入后面的代码,连续四次回车后程序开始运行。非常高兴!
后面学习过程还请赐教,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教!
重新输入代码,在输入完while True:按回车后,在默认的缩进位置输入后面的代码,连续四次回 ...

多试试micropython,相信你会喜欢上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试试micropython,相信你会喜欢上它。

边看书边实践,请多指教!

网友D:
这块板子没有把L476自身的USB引出来,所以不能用。
我用Nucleo-F767的板子测试了,没问题可以直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块板子没有把L476自身的USB引出来,所以不能用。
我用Nucleo-F767的板子测试了,没问题可以直接用。

nucleo-64上的确没有引出,但是可以通过杜邦线连接到USB插座上(淘宝有一种焊接了USB插座的小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nucleo-64上的确没有引出,但是可以通过杜邦线连接到USB插座上(淘宝有一种焊接了USB插座的小板子)

没这么干过,手头有Nucleo-F767就偷懒了。
话说我就是测试了一下LED,UART还有RTC,这几天想在树莓派上玩MicroPython,还没弄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教!
重新输入代码,在输入完while True:按回车后,在默认的缩进位置输入后面的代码,连续四次回 ...

碰到和你类似的问题
好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