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我想设计一个电压衰减模块,实现输入2.5V,输出0.3V的可调电路,

楼主:
主要是实现可调电压的衰减,求指教下要怎么做,思路,以及需要的什么器件可以实现,谢谢啦

网友A:
来点更详细的需求

网友:
用个电位器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点更详细的需求

实际就是我要在FPGA板进行编码实现一定的功能,然后从FPGA输出(电压范围是3.3V~1.0V)再输出另外一个设备(要求输入电压300mV),这样的描述清楚么,实现的速率也就是10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点更详细的需求

可以指教一下具体电路吗,我刚上手,谢谢你

网友:
用芯片的DAC输出就可以了,或者PWM输出后加一个RC转换成模拟电压,要求高的再加一级运放做缓冲再输出。

网友:
如果你要用这个电压给另一个设备供电源的话,那就要考虑驱动能力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际就是我要在FPGA板进行编码实现一定的功能,然后从FPGA输出(电压范围是3.3V~1.0V)再输出另外一个设 ...

这个需求还是没有描述清楚。
给你个模板:
输出的描述:电压(3.3V~1.0V),FPGA的输出能力(多少毫安),交流还是直流?交流的话还要说明频率范围,正弦波还是矩形波,前面的那个电压是有效值还是最大值还是峰峰值。
负载的描述:需要的电压(300mV),负载的输入电阻(或者负载电流),负载是不是带有电抗,有没有失真度的要求。
这些是最基本的,如果还有其他要求也要提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实际就是我要在FPGA板进行编码实现一定的功能,然后从FPGA输出(电压范围是3.3V~1.0V)再输出另外一个设 ...

把需求讲清楚,藏着掖着只会给你的正确理解带来延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求还是没有描述清楚。
给你个模板:
输出的描述:电压(3.3V~1.0V),FPGA的输出能力(多少毫安 ...

输入FPGA的是方波,(最大3.3V是FPGA IO口引脚电压,在示波器显示峰峰值比3.3V小),输入信号的频率也就是10M,应该是直流电压吧(这个不是很确定,就是示波器输入的10M方波,再输入FPGA板,从FPGA输出的需要接到评估板,但是评估板的电压要求范围是0.1~0.5V,0.3V是最佳状态,现在要实现电压从3.3V到0.3V的电压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需求讲清楚,藏着掖着只会给你的正确理解带来延误。

输入FPGA的是方波,(最大3.3V是FPGA IO口引脚电压,在示波器显示峰峰值比3.3V小),输入信号的频率也就是10M,应该是直流电压吧(这个不是很确定,就是示波器输入的10M方波,再输入FPGA板,从FPGA输出的需要接到评估板,但是评估板的电压要求范围是0.1~0.5V,0.3V是最佳状态,现在要实现电压从3.3V到0.3V的电压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求还是没有描述清楚。
给你个模板:
输出的描述:电压(3.3V~1.0V),FPGA的输出能力(多少毫安 ...

FPGA输出电压默认是8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求还是没有描述清楚。
给你个模板:
输出的描述:电压(3.3V~1.0V),FPGA的输出能力(多少毫安 ...

具体负载的其他的不明白了,不知道要如何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FPGA的是方波,(最大3.3V是FPGA IO口引脚电压,在示波器显示峰峰值比3.3V小),输入信号的频率也就 ...

用电阻分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