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理解三端稳压器数据手册中各个参数的含义

楼主:
78系列三端稳压器是最常见的电子元件,很多初学者最先接触到的就是这类器件,就先从7805的数据手册上写的一些参数入手,来讨论一下各参数的意义吧。
LM7805是国家半导体开发出来比较成熟,较早的一种线性稳压半导体器件,现在仍然还有很多公司在使用,个人也用得比较多,因为很便宜且性能比较稳定。常提到的三端稳压块7805就是指它了。拿它作为例子很有代表性。
参数一:输出电压
最简单的一个参数,就是稳压器的输出电压,能稳定在多少V,7805输出电压稳定在5V
参数二:线性调整率
稳压器的输入电压一般都比较宽,在该范围内,输入如果变化输出电压的变化有多大呢?该参数就是描述这种变化的一个参数。很显然输出电压的变化是越小越好了,一般都是几毫伏。
拿7805作为例子来说吧,参考Data Sheet就可以知道,在常温,输出500mA电流的情况下,输入电压在7~25V之间变化的时候,输出电压的变化典型值为3mV,最大值为50mV
参数三:负载调整率
负载发生变化时,输出电压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一般是负载越重,输出电压会有所下降,负载越轻输出电压会有所上升。负载调整率就是反应这种变化的一个量。
看7805的Data Sheet可知,在负载变化在5mA~1.5A时,输出电压的变化范围在10~50mV
参数四:静态电流
对于线性稳压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该电流为驱动大功率调整管所必须的,它不流向负载,而是直接流向地,因此该电流是越小越好。看7805的Data Sheet可知,在负载小于1A的情况下,静态电流为8mA。为什么要强调负载呢,因为静态电流的大小与负载有关。
参数五:静态电流变化量
静态电流大小与负载大小有关,所以在负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静态电流的变化到底有多大?看7805的Data Sheet可知,在负载变化范围在负载变化范围在5mA~1A时,静态电流的变化为0.5mA(静态电流增大)
参数六:输出噪声电压
三端稳压块输出噪声电压都是一些高频噪声(低频噪声被衰减了)看7805的Data Sheet可知,在10Hz~100kHz频率范围内输出噪声电压为40uV
参数七:纹波抑制比
三端稳压块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很多人都不注意它,低频电路可以不关心这个参数,高频电路这个参数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看7805的Data Sheet可知,在负载电流小于1A的情况下,120kHz点的纹波抑制比最小为62dB,典型值为80dB。一般的Data Sheet给出的纹波抑制比都是在120Hz。频率越高,纹波抑制比一般会变小。
参数八:电压降下量(Drop Out Voltage)
三端稳压块都是降压的,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的差就是电压的降下量。电压降下量是越小越好,因为它与功耗有关。看7805的Data Sheet可知,负载为1A的时候,电压降下量为2V,也就是说要维持5V的输出,输入电压必须在7V以上。
参数九:输出电抗
同样是一个跟频率有关的参数,频率越高,输出电抗会有所增大。看7805的Data Sheet可知,在1kHz的时候,输出抵抗为8m欧
参数十:短路保护电流
如果负载电流大于该电流,过流保护电路启动,输出电压会迅速降低。7805的Data Sheet可知,该电流为2.1A
参数十一:尖峰输出保护电流
负载即使是瞬间也不能达到的电流,如果大于该电流,过流保护电路也会启动,输出电压迅速降低。看7805的Data Sheet可知,该电流为2.4A
参数十二:维持输出所需要的最小输入电压
为了保证输出性能,输入电压必须大于该值。看7805的Data Sheet可知,该电压为7.5V
三端稳压块的主要参数就这么多,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参数,知道的越详细越好。
参数十三:正常工作温度
TO-220,1.5A的78/79系列根据负载决定自身的温度,负载电流越大温度就越高,反之则低.温度范围在0-125摄氏度.
7805是常用的三端稳压器件,顾名思义05就是输出电压为5v,还可以微调,7805输出波纹很小。
(1) 集成三端稳压器根据稳定电压的正、负极性分为78×××,79×××系列。附图给出了正、负稳压的典型电路。
(2) 三端稳压器的型号规格和管脚分布。
例如:78M05三端稳压器可输出+5 V、0.5 A的稳定电压;7912三端稳压器可输出 12V、1.5A的稳定电压。
(3) 外形及管脚分布,如附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