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2.4G频率NRF24L01P被SI24R1的替代

楼主:
NRF24L01无线模块广泛地运用于:无线门禁、无线数据通讯、安防系统、遥控装置、遥感
勘测、智能运动设备、工业传感器;平常我们用到的无线鼠标基本上采用的都是NORDIC的N
RF24L01无线模块方案,而且,只需要一个5号电池即可。
几年前,以为市场的NRF24L01无线模块都产自于北欧的Nordic公司,但是,近排,
有人告诉我国内也有产NRF24L01无线模块,因此,我就研究了下这两个版本的无线模块。
1、产自Nordic的无线模块叫NRF24L01,而产自南京的无线模块叫Si24R1,如下图所示

2、两个模块的技术资料基本一样
感觉Si24R1无线模块就是NRF24L01无线模块,同样的程序可以驱动这两个模块。而且,实
现的功能也一样,也就是说,这两个芯片的寄存器地址、内容、操作命令等基本一样。
3、发射功率对比:
Si24r1号称最高能达到7dB的发射功率,描述中称寄存器地址为0X06的RF_SETUP最低位(b
it0)和NRF24L01的不一样,NRF24L01没有用到此位,而Si24R1若将此位置1的话,发射功率
就能达到7dB
认真读了下英文版的NRF24L01pdf技术资料,发现寄存器地址为0X06的RF_SETUP的
最低位(bit0)功能是:“SetupLNAgain”,中文翻译是“设置低噪声放大器增益”;也就是说,NR
F24L01的寄存器RF_SETUP的bit0并不是没有用到,而是和LNA增益放大器配合使用了,而
此位在Si24r1里却成为了“设置成7dB的发射功率”的一个bit了。
Si24R1的发射功率标称和NRF24L01的基本一样,“-18dB、-12dB、
-6dB、0dB”可选,只是,Si24R1多了个“7dB”的最大发射功率;
4、功耗对比
一个芯片的功耗大与不大,这得看选择多大的发射功率,小编只测试过MSPA驱动NRF24L
01的整体功耗电流,MSPA令NRF24L01进入sleepmode 之后,自己再进入LMP4(low power
mode4),此时,用万用表测出的电流时:7uA ,即一颗200mAh的纽扣电池供电的话,理论上
能待机3年多;
Si24R1的功耗,据说相对NRF24L01来说,稍微大了一点,但是得以实际的测量为准;但是,
Si24R1号称能达到7dB的发射功率的话,此时的功耗肯定不小,给它供电的稳压芯片必须够
功率,而且,必须得滤波(建议使用10uF的胆电容加个104的贴片电容)。
5、很多商家都这么宣传:
1、“NRF24L01+ 功率加强版 SI24R1
2.4G无线模块,SI24R1与NRF24L01+是完全兼容的”;
2、“NRF24L01+ 升级版 改进型 无线模块 国产SI24R1 2.4G无线收发模块”;
基本上,商家都用“功率加强版”、“升级版”、“改进型”等词来形容SI24R1无线模块;只有少
部分的商家标上“南京产的”,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甚至,芯片上的LOGO 标
的是“NRF24L01”,但是,实际上是台产的“SI24R1”,因为,LOGO这东西可以打磨后再从新
用激光标上的。
6、价格对比
1、不带天线的,国产的SI24R1价格普遍在5元左右,NRF24L01普遍在10元左右;
2、带天线的,NRF24L01的价格一般在25元左右;(由于商家都打着NRF24L01的LOGO,小
编暂时没有找到带天线的SI24R1)
总的来说,国产的Si24R1与Nordic的NRF24L01性能相当,只是,国产的功耗稍微高一
点,但是,价格也便宜很多,所以,设计产品时如不需要考虑功耗的话,可以考虑使用国产的
Si24R1;如果,需要考虑低功耗的话,建议使用NORDIC公司生产的NRF24L01;另外,有些封
装上面的LOGO虽然标的是NRF24L01,但是,这也有可能是台产的Si24R1,因为,LOGO这
东西可以打磨后从新标上去的。
(无线驱动模块,可以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无线方案,就像485总线一样,传输数据
稳定可靠!)
  如今应用在校园有源卡、电瓶车防盗、港口货物管理的单发soc芯片 si24r2e 也是广泛应用

网友:
SI24R1这方面我是代理啦,可以大家沟通下

网友:
国产的Si24R1与Nordic的NRF24L01性能相当,只是,国产的功耗稍微高一点

功耗一项就很致命

网友:
国产的芯片很多都是国外的打磨后打上自己的LOGO,习惯就好。数据手册什么的都藏着掖着,需要签保密协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