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器件与总线连接的理解

楼主:
数据和时钟的输入为什么是三角的尖而不是mos管的栅极,栅极一般不是用来控制的吗?为什么可以作为输出?这里的三角难道不是缓冲器?求前辈解释一下。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你就把它当成个“黑盒子” 就可以了,把它当成“一种表示方法”。

不必纠结于内部是个啥。即便是datasheet里面的Block Diagram 也没有说清楚,里面具体是个啥。就是如下这个地方。

网友:
这是芯片的输入输出部分示意图,三角的尖(好吧,缓冲器的输出)是外部信号经过缓冲器后输入给芯片的,所以对于芯片来说就是IN(对于缓冲器来说当然是输出咯)。同样,OUT是指来自芯片的信号,经过MOS的栅极来驱动外部器件,对于MOS来说是输入信号,但是对于芯片来说,自然是输出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