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问题

楼主:
现在有两个开发板,要做课题,但是一个芯片是Altera的开发板的VGA接口是8位的,而我要做16位的,不符合;还有一块芯片是xilinx的,其他都符合,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把之前的quartus的程序移植到ise上的话,那quartus里的lpm核应该怎么移植到ise上啊,ise用的不多,不太了解,求大神指点。或者怎么可以把这两个板子连通一下,用Altera板子的其他器件,然后VGA用xilinx板子上的,这样可以实现吗?

网友:
可以实现
===================================

网友:
你是说把两个板子连通可以实现吗?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认真分析一下Altera发给输出VGA信号的芯片的数据。把这个数据弄明白,就把这个数据发给xilinx,xilinx解析后,发到xilinx的输出VGA信号的芯片。

网友:
VGA的时序应该不难,何必纠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