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NI VeriStand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配置和部署自定义设备

楼主:
如何使用NI VeriStand
概述
      本文以Pickering 的PXI程控电阻板卡作为实例,讲解如何使用NI VeriStand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配置和部署自定义设备,涉及软件操作、文件配置、驱动安装等。其中Pickering 的PXI程控电阻板卡40-197-050作为自定义设备。
1.软硬件要求
      已安装Windows操作系统的电脑;
      NI Veristand软件,首选以默认安装路径进行安装;
      NI DAQ或DAQm驱动程序,首选以默认安装路径进行安装;
2.下载并安装Pickering VISA驱动程序Pipx40
      使用NI Veristand软件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配置和部署Pickering 的PXI程控电阻板卡40-197-050,需要在Windows中安装Pickering VISA驱动程序Pipx40,点击下载,首选以默认安装路径进行安装。
      注意:为保证Pickering VISA 驱动 pipx40 的正常使用需要预装 NI VISA
1 Pickering VISA驱动程序Pipx40
3.下载自定义设备驱动文件安装包
      注意:选择与板卡类型和VeriStand版本一致的驱动文件安装包。
2 Pickering VeriStand自定义设备驱动文件.zip压缩包
4.解压.zip文件夹并复制到VeriStand如下目录
      WindowsXP: C:\Documentsand Settings\All Users\Documents\National Instruments\NI VeriStand\CustomDevices
      Windows7-10: C:\Users\Public\Documents\NationalInstruments\NI VeriStand\Custom Devices
      注意:以PickeringResistor 1.2.4 Veristand 2015.zip为例,见图3。被复制到指定目录的文件夹名称是PickeringResistor,而不是名为PickeringResistor 1.2.4 Veristand 2015的文件夹。
3 PickeringResistor驱动文件4.重启NI VeriStand
5.打开Project或新建Project
4 NI VeriStand 2015面板
     在本实例中,新建Project,实例命名为“Untitled 1 Pickering Resistor 40297 050”,其他设置默认,如图5。
5 Creat New Project与命名
6.打开System Defnition File
      在图6中,左键双击“Untitled 1 Pickering Resistor 40 297 050.nivssdf”打开System Defnition File面板,如图7。
6 Project面板及System Defnition File
7.选择自定义设备
      选择“Targets”—“Controller”—右键单击“Custom Devices”—“PickeringResistor”,以PickeringResistor为例,在图7中选择PickeringResistor,打开配置界面如图8。
7 System Defnition File面板
8.配置
      在配置面板中Ring下拉栏中选择相应的板卡型号,填写Resource string、Name、Description。Resourcestring包含了板卡在正在运行的设备(机箱)中的位置信息,需要在正在运行的设备(机箱)中获得,见附图。
     注意:Resource string必须填写且正确,否则NI Veristand无法与自定义设备(本实例中为Pickering 的PXI程控电阻板卡40-197-050)正常通信。
图8 配置面板
9.选择Windows操作系统
      选择“Targets”—“Controller”—“OperatingSystem”—“Windows”。
9 System Defnition File面板中的Controller配置页
10.控制
     在本实例中,自定义设备为Pockering的PXI程控电阻板卡40-297-050,使用Pickering General SFP软件获取PXI机箱内的板卡Resource string,如附图2。在NI Veristand中配置如图10。
     System Defnition File面板左侧显示可控制的电阻通道,点击相应的通道后在右侧界面输入指定的阻值,如图11。然后点击System Defnition File面板中的“保存”,关闭System Defnition File面板,点击Project面板中的“部署”按钮 ,Pockering的PXI程控电阻板卡40-297-050的相应通道就会输出指定的电阻值。
10 NI Veristand中配置PockeringPXI程控电阻板卡40-297-050
11 PockeringPXI程控电阻板卡40-297-050控制界面.
11.实例数据
     在本实例中,主要硬件为Pickering的60-102B-001 PXI/LXI机箱、Pickering 41-921A-001 LXI控制器、虹科工控机Windows 10、Pockering的PXI程控电阻板卡40-297-050,主要软件为NI Veristand 2015。
     本实例中,使用在“Project”—“User Interface”—“Worksplace”中创建的控制界面控制Pockering的PXI程控电阻板卡40-297-050的Channel 1,如图12(控制界面的详细创建操作步骤不作为本文重点内容,顾不再阐述)。在NI Veristand与Pockering的PXI程控电阻板卡40-297-050通信成功后,在图12的“channel 1 Set”输入控件中输入指定的值后,“channel 1 Get”显示控件就会显示相应的电阻值;若通信没有成功,则“channel 1 Get”显示为0且不会随着“channel 1 Set”的值变化而变化。
     图13为实验室设备工作部分照片,在“Worksplace”中将Pockering的PXI程控电阻板卡40-297-050的Channel 1电阻值设置为151.0欧姆,使用万用表测得的阻值是152.7欧姆,在误差允许范围内。
     Pockering的PXI程控电阻板卡40-297-050结构请见附录,点击下载详细的数据手册。
12 Worksplace面板
13 实验室设备工作部分照片

附图 Resource string
     以Pockering 40-297-014为例,使用Pickering General SFP软件获取LXI机箱内的板卡Resource string,如附图1。
附图1
     以Pockering 40-297-050为例,使用Pickering General SFP软件获取PXI机箱内的板卡Resource string,如附图2。
附图2

附录1 PockeringPXI程控电阻板卡40-297-050结构
Pockering的PXI程控电阻板卡40-297-050结构,如图1。连接器引脚如图2。实物图如图3.
1 结构图
图2 7-pin male D-type
3 实物图

附录2 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1
      NI Veristand 提示“DAQ或DAQm一系列VI不存在”,如图1。
     原因分析:电脑中缺少NI DAQ或NI DAQm驱动软件。
     解决方案:下载并安装NI DAQ或NI DAQm驱动软件,点击下载
     本机安装的是NI DAQmx 16.0.1,如图2。
  常见问题2
     NI Veristand 提示错误信息如下:
     The Veristand Gateway encounteredan error while deploying the system Definition file.
     Details:
     Error 1003 occurred at ProjectWindows.lvlib:Project Windows.vi>>Project Windows.lvlib:CommoandLoop.vi>>Project Windows.lvlib to System.vi.
     …
     无法执行该VI。造成错误的原因可能是VI断开或者VI无法定位。选择文件>>打开可打开VI并确保可以运行该VI。
     …
     VI路径:C:\Users\Public\Document\NationalInstrument\Ni Veristand 2015\Custom Device\PickeringResister Engine Windows.llb\RTDriver VI.vi
     …
     如图3与图4。
     原因分析:电脑中缺少Pickering VISA驱动软件。
     解决方案:下载并安装Pickering VISA驱动软件,点击下载,如图5。
     本机安装的是Pickering_PXI_Driver_Package-v4.30.006,如图6。

  常见问题3
     NI Veristand 提示错误信息如下:
     The VeriStand Gateway encounteredan error while deploying the System Definition file.
     Details:
     Error -1073807202 occurred atProject Window.lvlib:Project Window.vi >> Project Window.lvlib:CommandLoop.vi >> Project Window.lvlib:Connect to      System.vi
     …
     LabVIEW:  (Hex 0xBFFF009E)
     无法定位或加载VISA或VISA所需的代码库。通常原因为系统中未安装所需驱动程序。
     …
     NI VeriStand: NIVeriStand TriggerRouting.lvlib:Setup Chassis Routing.vi->NI VeriStand Engine.lvlib:VeriStandEngine State Machine.vi->NI VeriStand            Engine.lvlib:VeriStand Engine.vi中的VISA查找资源。
     如图7和图8。
     原因分析:Pickering VISA驱动软件是基于NI VISA的,电脑中缺少NI VISA驱动软件,如图9。
     解决方案:下载并安装NI VISA驱动软件,点击下载
     本机安装的是NI VISA 16.0.0,如图10和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