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快充没有过充保护会充坏手机么>

楼主:
我手上现在有一款支持快充的蓝牙音箱,需要测试快充功能,测试手机是三星S7 ,刚开始测试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测着测着,手机电充满了,看手机上100%还是正在快速充电,过了一会儿再测试就不显示快速充电了. 拿原先测好的测试也不显示了.是不是因为蓝牙音箱的快充端口没有过充保护导致手机快充功能损坏了?求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比较急! 在线等.....

网友:
手机的充电电路是内置的,会自动管理,不用操心。

网友:
如果手机被输入过高的电压,充电电路会损坏,那样的话,不管是不是快充,手机都无法再充电了,只能送修。所以,外接非原装充电器时,务必看清楚规格。

网友:
楼主这样判断没有过充保护是不对的哦
无论快充慢充,过充保护其实包括过压过流保护,这些都是必须有的功能

网友A:
怀疑蓝牙音箱的快充端口和用的手机快充器协议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怀疑蓝牙音箱的快充端口和用的手机快充器协议不同。

但是前面测试的时候没问题啊,充电板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前面测试的时候没问题啊,充电板是独立的

按快充方式讲,即蓝牙音箱的快充端口没有识别充电器的功能
再没有最近几年的快充的之前,手机的充电有两种5V 1A和5V 2A,那个时代的快充就是5V 2A,即充电电流大。这些都是历史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前面测试的时候没问题啊,充电板是独立的

真正快充就不是这样了,智能手机的快充,手机充电电流是手机来控制的,而不是充电器,比如5V 2A就是高通所谓的Quick Charge 1.0技术,,,
所以还是怀疑楼主的蓝牙音响的快充是大电流充,还是协议充
但无论哪种充法,电池的保护功能,比如过充保护,过流保护,过放保护包括短路保护是集成在一起的功能,是电池保护的标配。

网友:
手机快充应该是原装充电头来控制的吧 .这个有做过测试的,但是蓝牙音箱那个快充端口应该是没有过充保护的,所以会充坏手机吧

网友:
问题i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大神了,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事业步步高升!

网友:
应该不是吧,手机能自动识别的吧,但蓝牙音箱上不足的地方也要修改一下,蓝牙音箱出问题了

网友:
一会音箱,一会手机,楼主喝高了吧。。。
快充首先是要设备本身支持,通过在D+,D-上的电平告之充电器:俺支持快充,尽管放马送高电压过来,于是充电器将电压调到9V或12V

网友:
有芯片和温度保护的。。。要么充爆了,厂家也要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