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学习之路第11篇

楼主:
所谓 GUI 界面,归根结底,就是一堆组件的叠加。我们创建一个窗口,把按钮放上面,把图标放上面,这样就成了一个界面。在放置时,组件的位置尤其重要。我们必须要指定组件放在哪里,以便窗口能够按照我们需要的方式进行渲染。这就涉及到组件定位的机制。Qt 提供了两种组件定位机制:绝对定位和布局定位。

顾名思义,绝对定位就是一种最原始的定位方法:给出这个组件的坐标和长宽值。这样,Qt 就知道该把组件放在哪里以及如何设置组件的大小。但是这样做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用户改变了窗口大小,比如点击最大化按钮或者使用鼠标拖动窗口边缘,采用绝对定位的组件是不会有任何响应的。这也很自然,因为你并没有告诉 Qt,在窗口变化时,组件是否要更新自己以及如何更新。如果你需要让组件自动更新——这是很常见的需求,比如在最大化时,Word 总会把稿纸区放大,把工具栏拉长——就要自己编写相应的函数来响应这些变化。或者,还有更简单的方法:禁止用户改变窗口大小。但这总不是长远之计。

针对这种变化的需求,Qt 提供了另外的一种机制——布局——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只要把组件放入某一种布局,布局由专门的布局管理器进行管理。当需要调整大小或者位置的时候,Qt 使用对应的布局管理器进行调整。下面来看一个例子:

  • // !!! Qt 5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     QApplication app(argc, argv);
  •     QWidget window;
  •     window.setWindowTitle("Enter your age");
  •     QSpinBox *spinBox = new QSpinBox(&window);
  •     QSlider *slider = new QSlider(Qt::Horizontal, &window);
  •     spinBox->setRange(0, 130);
  •     slider->setRange(0, 130);
  •     QObject::connect(slider, &QSlider::valueChanged, spinBox, &QSpinBox::setValue);
  •     void (QSpinBox:: *spinBoxSignal)(int) = &QSpinBox::valueChanged;
  •     QObject::connect(spinBox, spinBoxSignal, slider, &QSlider::setValue);
  •     spinBox->setValue(35);
  •     QHBoxLayout *layout = new QHBoxLayout;
  •     layout->addWidget(spinBox);
  •     layout->addWidget(slider);
  •     window.setLayout(layout);
  •     window.show();
  •     return app.exec();
  • }

复制代码

这段例子还是有些东西值得解释的。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运行结果:

当我们拖动窗口时,可以看到组件自动有了变化:

我们在这段代码中引入了两个新的组件:QSpinBox 和 QSlider。QSpinBox 就是只能输入数字的输入框,并且带有上下箭头的步进按钮。QSlider 则是带有滑块的滑竿。我们可以从上面的截图中清楚地辨别出这两个组件。当我们创建了这两个组件的实例之后,我们使用 setRange() 函数设置其范围。既然我们的窗口标题是“Enter your age(输入你的年龄)”,那么把 range(范围)设置为 0 到 130 应该足够了。

有趣的部分在下面的 connect() 函数。我们已经清楚 connect() 函数的使用,因此我们写出

  • QObject::connect(slider, &QSlider::valueChanged, spinBox, &QSpinBox::setValue);

复制代码

将 slider 的 valueChanged() 信号同 spinBox 的 setValue() 函数相连。这是我们熟悉的。但是,当我们直接写

  • QObject::connect(spinBox, &QSpinBox::valueChanged, slider, &QSlider::setValue);

复制代码

的时候,编译器却会报错:

  • no matching function for call to 'QObject::connect(QSpinBox*&, , QSlider*&, void (QAbstractSlider::*)(int))'

复制代码

这是怎么回事呢?从出错信息可以看出,编译器认为 QSpinBox::valueChanged 是一个 overloaded 的函数。我们看一下 QSpinBox 的文档发现,QSpinBox 的确有两个信号:

  • void valueChanged(int)
  • void valueChanged(const QString &)

当我们使用 &QSpinBox::valueChanged 取函数指针时,编译器不知道应该取哪一个函数(记住前面我们介绍过的,经过 moc 预处理后,signal 也是一个普通的函数。)的地址,因此报错。解决的方法很简单,编译器不是不能确定哪一个函数吗?那么我们就显式指定一个函数。方法就是,我们创建一个函数指针,这个函数指针参数指定为 int:

  • void (QSpinBox:: *spinBoxSignal)(int) = &QSpinBox::valueChanged;

复制代码

然后我们将这个函数指针作为 signal,与 QSlider 的函数连接:

  • QObject::connect(spinBox, spinBoxSignal, slider, &QSlider::setValue);

复制代码

这样便避免了编译错误。

仔细观察这两个 connect() 的作用,它们实际完成了一个双向的数据绑定。当然,对于 Qt 自己的信号函数,我们可以比较放心地使用。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信号,应当注意避免发生无限循环!

下面的代码,我们创建了一个 QHBoxLayout 对象。显然,这就是一个布局管理器。然后将这两个组件都添加到这个布局管理器,并且把该布局管理器设置为窗口的布局管理器。这些代码看起来都是顺理成章的,应该很容易明白。并且,布局管理器很聪明地做出了正确的行为:保持 QSpinBox 宽度不变,自动拉伸 QSlider 的宽度。

Qt 提供了几种布局管理器供我们选择:

  • QHBoxLayout:按照水平方向从左到右布局;
  • QVBoxLayout:按照竖直方向从上到下布局;
  • QGridLayout:在一个网格中进行布局,类似于 HTML 的 table;
  • QFormLayout:按照表格布局,每一行前面是一段文本,文本后面跟随一个组件(通常是输入框),类似 HTML 的 form;
  • QStackedLayout:层叠的布局,允许我们将几个组件按照 Z 轴方向堆叠,可以形成向导那种一页一页的效果。

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 Qt 4 来编译上面的代码,不过,正如大家应该想到的一样,我们必须把 connect() 函数修改一下:

  • // !!! Qt 4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     QApplication app(argc, argv);
  •     QWidget window;
  •     window.setWindowTitle("Enter your age");
  •     QSpinBox *spinBox = new QSpinBox(&window);
  •     QSlider *slider = new QSlider(Qt::Horizontal, &window);
  •     spinBox->setRange(0, 130);
  •     slider->setRange(0, 130);
  •     QObject::connect(slider,  SIGNAL(valueChanged(int)),
  •                      spinBox, SLOT(setValue(int)));
  •     QObject::connect(spinBox, SIGNAL(valueChanged(int)),
  •                      slider,  SLOT(setValue(int)));
  •     spinBox->setValue(35);
  •     QHBoxLayout *layout = new QHBoxLayout;
  •     layout->addWidget(spinBox);
  •     layout->addWidget(slider);
  •     window.setLayout(layout);
  •     window.show();
  •     return app.exec();
  • }

复制代码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上面的代码在 Qt 5 中同样可以编译通过。不过,我们减少了使用函数指针指定信号的步骤。也就是说,在 Qt 5 中,如果你想使用 overloaded 的 signal,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

  • 使用 Qt 4 的 SIGNAL 和 SLOT 宏,因为这两个宏已经指定了参数信息,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 使用函数指针显式指定使用哪一个信号。

有时候,使用 Qt 4 的语法更简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Qt 4 的语法是没有编译期错误检查的。这也是同 Qt 5 的信号槽新语法不同之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