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ic timer中断进不去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下面是设置项,用的是F4152 也是比着别人写的void main( void )
{

  u8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FLL_CTL0 |=XCAP11PF;                       //设置匹配电容为12Pf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47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开basictime中断
  //Init_Clk();
  Init_Port();
  InitState();
  Init_Lcd();

  BTCTL |= BT_ADLY_16;//+ BT_fLCD_512;       //设置basictimer 8ms中断,LCD的刷新频率为512HZ
  IE2 |= BTIE;
  __bis_SR_register(GIE);
  while (1)                                  // repeat forever
  {
    DisBlcd();
  }
}

#pragma vector = BASICTIMER_VECTOR  //基础定时器
__interrupt void basic_timer(void)
{

   Time_falg++;
   if(Time_falg>=100)
    {
      Check_Lcd();
      Time_falg=0;
    }
   IFG2 &= ~BTIFG;                          // Clear pending interrupt

网友:
BTCTL = BTSSEL + BT_fCLK2_DIV256;         // SMCLK/256
选择一下用那个时钟,分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