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手机客户端源代码Android版本使用的是什么版本的编译环境

楼主:
BlueNRG手机客户端源代码:BlueNRG-android.zip  这个使用的什么版本的编译环境?
对Android编译环境不是很熟悉,希望能尽快通过这个源代码入手,谢谢。

网友:
看文件结构应该是eclipse工程,你装一个ADT试试

网友A:
因为是比较老的工程,所以用的是eclipse 来编译的,但是也可以修改后在Android Studio 上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比较老的工程,所以用的是eclipse 来编译的,但是也可以修改后在Android Studio 上编译

对应的安卓系统是哪个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