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使用gcc编译器链接.a库文件出现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加密芯片方面的开发,需要调用第三方库,但是这个库是.a静态库,听说keil可以使用gcc编译器。首先在keil中使用gcc编译器成功了,但是链接.a库文件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错误:linking...
c:/keil_v5/arm/gcc/bin/../lib/gcc/arm-none-eabi/7.2.1/../../../../arm-none-eabi/bin/ld.exe: skipping incompatible ../LIB\libencrypt.a when searching for -lencrypt
c:/keil_v5/arm/gcc/bin/../lib/gcc/arm-none-eabi/7.2.1/../../../../arm-none-eabi/bin/ld.exe: cannot find -lencrypt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gcc.elf" - 1 Error(s), 0 Warning(s).

求各路大神!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eil5配置GCC编译器编译STM32工程

就是按照这个,软件配置完了,也可以用了!但是调用.a库文件的时候就出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按照这个,软件配置完了,也可以用了!但是调用.a库文件的时候就出现上面的问题!!!

目测按照意思是-lencrypt collect2.exe这个文件找不到。。。。。。

但是我自己也没用过.a的这种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按照意思是-lencrypt collect2.exe这个文件找不到。。。。。。

但是我自己也没用过.a的这种库

好的,我在研究研究,谢谢啦!

网友:
不兼容呗,又不是只要是.a都可以拿来干。

网友C:
库和你用的编译器不兼容。你用nm看一下那个.a文件的信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库和你用的编译器不兼容。你用nm看一下那个.a文件的信息。

用的是gcc-arm-none-eabi-7-2017-q4-major-win32版本的编译器,.a库文件是file format elf32-little这种类型的。是我用的编译器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gcc-arm-none-eabi-7-2017-q4-major-win32版本的编译器,.a库文件是file format elf32-little这种 ...

GCC有很多个平台的,比如指令集不一样是不能兼容的。你选的这个gcc没有问题,但是那个 .a 适用于什么architecture不知道

你执行 arm-none-eabi-objdump -x 库文件.a 看一下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