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滤波器输出波形不对?

楼主:
利用设计工具设计的,要得到一定频率的正弦波,输入波形是多个频率的正弦波合成的波形,但是输出不是比较好的正弦波。在仿真中能都得到完美的正弦波,但是在板子上不行。

网友:
找找那个干扰来自哪儿。

就楼主给的图,那是与干扰不相关的电路。要找它之外的

网友:
为什么要输入波形是多个频率的正弦波呢

网友:
干扰确认太难了,不是很懂,就得各种条件尝试,一个一个排除呗。想一想都头疼

网友:
仿真只是理想态,器件模型未必能反映真实,而实际电路还存在诸如干扰、器件参数缺陷、设计不当等影响因素,甚至跟你的测量方法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