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问题

楼主:
搞AD转换的时候发现厂家给的程序有一处不是很明白。AD是9226,但是但是数据接收之后程序对数据进行了倒置,程序如下

ad1_in是AD9226输出,也就是程序的输入部分,在这里进行了倒置,不明白原因??求问为何

网友A:
把AD芯片的引脚的输出顺序分析一下。这个顺序和右值对应关系弄清楚,再把左值不同位的含义弄清楚。把转换关系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AD芯片的引脚的输出顺序分析一下。这个顺序和右值对应关系弄清楚,再把左值不同位的含义弄清楚。把转换关 ...

谢谢,已经找到了,就是对应关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