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的PCB中出现了白色的小圆圈

楼主:
我在生成PCB的时候,出现了这种的小圆圈,白色的,细线,每个上面都标注这“<0mil”,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呀?

网友A:
你好,白色的圆圈是规则报错。如果你确认这个位置这样连线布局没有问题那就要到规则里面进行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白色的圆圈是规则报错。如果你确认这个位置这样连线布局没有问题那就要到规则里面进行修改

具体应该修改哪一个呢?能修改完之后不出现这圈么?(这个圈导致板子绿了很多)

网友:
运行下Design Rule Checker 即设计规则检查器,里面去看吧,信息都有的,双击会跳到出错的位置然后去找相应的设计规则,最后修改下就好了

网友:
检查设计规则中的
Manufacturing大项下面的
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 和Silk To Solder Mask 两项,重新设置一下
或者用T P 鼠标点工具进行一下复位错误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设计规则中的
Manufacturing大项下面的
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 和Silk To Solder Mask 两项,重 ...

那两项中的数值,都已经改成0mil了

网友:
报警一定是线宽,孔径,电气等规则没有设置正确,所以才会出现绿色报警
可以关注Messages对话框的信息去解决问题

网友:
规则报错,你是不是把丝印焊盘什么的设置为0mil了,你可以把那条规则屏蔽了,或者是改成负的

网友: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求告知

网友:
斯利通陶瓷PCB也能逐渐学到一些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