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4R5ZI评测】驱动EINK 2.7寸电子墨水屏

楼主:
先用STM32CubeMX创建一个工程
定义好用来控制EINK屏幕的SPI接口和GPIO
为GPIO取好名字,然后生成工程
添加EINK驱动到工程
修改对应引脚的宏定义
配置ADC
启动转换并将结果转换成对应电压
实现EINK显示电压的函数DisplayVoltage
运行代码后的效果
把PA4和板子上的VDD3V3连接后测试电压为3.29V

屏幕资料

测试工程,回复可见

网友A:
虾哥,这个应该叫做水墨屏吧。这个屏是自己画的屏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虾哥,这个应该叫做水墨屏吧。这个屏是自己画的屏板?

也有叫水墨屏的,电子墨水叫的更多一些

这个屏是Cypress开发板的一个组件
型号是:CY8CKIT-028-EPD

网友C:
电子墨水屏老贵了!一般人用不起啊!不过有些应用非常适合,低功耗不伤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叫水墨屏的,电子墨水叫的更多一些

这个屏是Cypress开发板的一个组件
型号是:CY8CKIT-0 ...

哦哦。晓得了,还没用过电子墨水的这种屏。O(∩_∩)O哈哈~

网友D:
大神咋不用Psoc6 来演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神咋不用Psoc6 来演示呢?

psoc6例程是现成的没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墨水屏老贵了!一般人用不起啊!不过有些应用非常适合,低功耗不伤眼!!!

更新一次屏幕能保留很长时间
看起来的确和纸一样舒服

网友E:
这是电泳式墨水显示屏,响应速度是限制其发展的主要瓶颈,我最近在开发微球翻转式显示粉体,响应速度快,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篮球 半面刷成白色的带正电另一半面刷成黑色的带负电,做成微米级的颗粒,在电场下,使其快速翻转,希望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电泳式墨水显示屏,响应速度是限制其发展的主要瓶颈,我最近在开发微球翻转式显示粉体,响应速度快,简 ...

有成品吗

网友E:
还在实验室阶段,我是搞化学高分子材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在实验室阶段,我是搞化学高分子材料的

期待

网友F:
关键是刷新时间是多少?

网友:
哇,不错。记得L0的一款Disco也有带水墨屏,尺寸没你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刷新时间是多少?

刷新挺慢的,不适合动态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刷新时间是多少?

刷新挺慢的,不适显示动态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oc6例程是现成的没难度

期待大神P6走一波

网友:
这个屏哪里买的,看的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