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子器件的问题

楼主:
7芯积分
【不懂就问】
在书上看到的说,电力电子器件工作在开关状态,这样损耗很小,
但是不是说功率器件在不停开关过程中有大量损耗吗?这个矛盾吗?
而且开关电源的功率管工作在饱和区,而线性电源的功率管工作在线性区,这个和上面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个用欧姆定律即可理解。功率晶体管/MOS/IGBT等半导体器件工作在线性区时,管压降较大,同样电流下的功耗自然就高。在饱和区,压降最低自然功耗也相对最低。开关器件的开关过程存在较大损耗是针对MOS/IGBT这类绝缘栅型器件,系寄生电容充放电的结果。但注意,这里的损耗跟管压降带来的损耗是两码事,不要混淆。建议楼主去看看教材,电子技术基础关于晶体管、MOS部分的内容。

网友:
“不是说功率器件在不停开关过程中有大量损耗吗?”
必须清楚:开关过程中功率器件是处于线性区。
正因为功率器件处于线性区工作,才造成开关过程中比较大的损耗。

网友A:
“而且开关电源的功率管工作在饱和区,而线性电源的功率管工作在线性区,这个和上面又有什么关系?”
开关电源的功率管不是总处于饱和区,而是交替处于饱和区和截止区(交替饱和与截止,这才是开关工作的意思)。饱和到截止以及截止到饱和,必定经过线性区,经过线性区时损耗较大,故处于线性区的时间越短总损耗越小。而线性电源的功率管总是处于线性区,所以线性电源的功率管损耗远比开关电源中功率管损耗要大。

网友:
你看的是结论,应该去了解清楚几个状态之间的关系和区别。

网友:
而且开关电源的功率管工作在饱和区,而线性电源的功率管工作在线性区,这个和上面又有什么关系?
===============================================================
这话描述有问题,应该说开关电源的功率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不同类型的功率管在处于低压降“导通”时的状态是不同的。
对于三极管,确实是饱和了压降很小,而MOSFET的饱和区则恬恬是线性放大区,“开通"状态则是三极区,定义如下:
饱和区:VDS>VGS-Vth
线性区:VDS 功率MOSFET的Vth一般在3~5V,驱动电平一般是12V,那么只要VDS小于7V都是线性区,而非饱和区。没有任何一款开关电源希望导通压降在7V之上

网友:
半蹲(坐「无影凳」)跟 起立蹲下,哪个累?
站一会,蹲一会,跟  站起即蹲,蹲下即立,哪个累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开关电源的功率管工作在饱和区,而线性电源的功率管工作在线性区,这个和上面又有什么关系?”
开关 ...

谢谢解释

网友:
管子跳变时途经线性区,功耗超过Pcm,发热严重但时间短,饱和压降及截止漏电造成的功耗微不足道,管子可乘此空档散热,这就可温升不至于达到烧管的程度,开关频率高,饱和与截止的时间少了,就不够时间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