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使用集成库中的PCB封装

楼主:
各位好  ,有个问题 请教   Altium Designer 如何使用集成库中的PCB封装。正常添加device集成库和connect集成库之后,在Liberaries里面既能看到元件,也能看到封装,但是到改封装的那个窗口下就看不到集成库的封装

网友A:
要事先建立的库是集成库,后缀.LibPkg ,然后在集成库中的原理图库中绘制元器件,然后在集成库下面的封装库中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事先建立的库是集成库,后缀.LibPkg ,然后在集成库中的原理图库中绘制元器件,然后在集成库下面的封装库 ...

就是自己建立集成库  这样  还是  添加不上

网友B:
我知道网上有这样的方法 可以  只不过要拆分集成库
   1、打开集成库文件 *.LibPkg ,
  2、可以在左侧的“projects"栏目里,分别看到 *.SchLib 和 *.PcbLib两个文件,
  3、其中的 *.PcbLib 文件可以像Protel99里一样使用:拷贝,粘贴,放置等。

就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网上有这样的方法 可以  只不过要拆分集成库
   1、打开集成库文件 *.LibPkg ,
  2、可以在左 ...

只能选 .pcblib 和 .lib 扩展名的库   集成库的扩展名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网上有这样的方法 可以  只不过要拆分集成库
   1、打开集成库文件 *.LibPkg ,
  2、可以在左 ...

只能选 .pcblib 和 .lib 扩展名的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选 .pcblib 和 .lib 扩展名的库

在PCb库中打开要集成3D封装的元件,点击放置,,点击菜单栏中的Place——3D Body
添加3D库,注意3D封装格式为.STE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选 .pcblib 和 .lib 扩展名的库

已经集成了元件库和PCB库后,直接在PCB的2D库中打开,然后Place——3D Body

网友:
我不是很清楚,但现在集成库可以加载了  不知道是不是和谐软件的不稳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