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实战串口助手---6实现串口接收

楼主:
由于昨天早晨没有调试成功,心里一直不爽,觉都睡不好,于是今早不到2点就起来继续调试,终于把昨天的BUG找到了,还是串口参数配置的问题,先上代码。

#! /usr/bin/env python
# -*- coding: utf-8 -*-

import time
import datetime
import threading
import binascii
import platform
import logging
import serial
import SerialDeal
import serialMainUI

if platform.system() == "Windows":
    from  serial.tools import list_ports
elif platform.system() == "Linux":
    import glob, os, re

import wx
import wx.xrc

logging.basicConfig(level=logging.DEBUG,
                    format='%(asctime)s %(filename)s[line:%(lineno)d] %(levelname)s %(message)s',
                    datefmt='%a, %d %b %Y %H:%M:%S')
class MainSerialUI(serialMainUI.serialFrame):
    def __init__(self, master):
        super(MainSerialUI, self).__init__()
        self.ser = None
        self.receive_count = 0
        self.receive_data = ""
        self.list_box_serial = None
    def __del__(self):
        if platform.system() == "Linux":
            try:
                self.ser.SetStopEvent()
            except:
                pass
    def m_openserOnButtonClick( self, event ):
        try:
            self.port = self.m_comset.GetValue()
            #print ("com is %s" % self.port)
            self.baudrate = self.m_comboBox2.GetValue()
            #print ("buadrate is %s" % self.baudrate)
            self.parity = self.m_comboBox4.GetValue()
            #print ("parity is %s" % self.parity)
            self.databit = self.m_comboBox3.GetValue()
            #print ("databit is %s" % self.databit)
            self.stopbit = self.m_comboBox5.GetValue()
            #print ("stopbit is %s" % self.stopbit)
            self.ser = SerialDeal.serDeal(Port=self.port,
                                           BaudRate=self.baudrate,
                                           ByteSize=self.databit,
                                           Parity=self.parity,
                                           Stopbits=self.stopbit)

            self.ser.start()
            if self.ser.alive:
                print 'succes'
                self.thread_read = threading.Thread(target=self.SerRead)
                self.thread_read.setDaemon(True)
                self.thread_read.start()
            else:
                print '0'
        except Exception as e:
            #logging.error(e)
            print u'打开串口失败'
    def SerRead(self):
        try:
            n = self.ser.serSer.inWaiting()
            if n:
                self.receive_data += self.ser.read(n).replace(binascii.unhexlify("00"), "")
            if self.ser.thresholdValue <= len(self.receive_data):
                self.receive_count += 1

                    # 接收显示是否为Hex
                if self.m_rcvBox.get() == 1:
                    self.receive_data = self.space_b2a_hex(self.receive_data)
                self.m_rcvtext.insert("end", "[" + str(datetime.datetime.now()) + " - "
                                               + str(self.receive_count) + "]:\n", "green")
                self.m_rcvtext.insert("end", self.receive_data + "\n")
                self.m_rcvtext.see("end")
                self.receive_data = ""
        except Exception as e:
            logging.error(e)
            self.receive_data = ""
            self.ser.stop()
            self.ser = None
    def m_clrRcvTextOnButtonClick( self, event ):
        self.m_rcvtext.Clear()
        event.Skip()
    def space_b2a_hex(self, data):
        '''
        格式化接收到的数据字符串
        示例:123 --> 31 32 33
        '''
        new_data_list = list()
        new_data = ""

        hex_data = binascii.b2a_hex(data)
        temp_data = ""
        for index,value in enumerate(hex_data):
            temp_data += value
            if len(temp_data) == 2:
                new_data_list.append(temp_data)
                temp_data = ""
        for index,value in enumerate(new_data_list):
            if index%25 == 0 and index != 0:
                new_data += "\n"
            new_data += value
            new_data += " "

        return new_data
    def m_send1butOnButtonClick( self, event ):
        if self.ser.alive:
            send_data = self.m_textCtrl5.GetValue()
            #try:

    def m_clr1butOnButtonClick( self, event ):
        self.m_textCtrl5.Clear()

def main():
    app = wx.App()
    MainSerialUI(app).Show(True)
    app.MainLoop()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这段代码,配合前2次的代码,就可以运行串口的接收了,很是兴奋啊,下面还有串口的发送没有调试,改天搞定了,再次上传给大家。
下面就BUG说明一下:
大家看我的代码处有好多的#注释,就是我在调试时用于确认哪一步出错的,大家也可以试试这种调试方式。

                                                                                              发稿与2018年1月24日早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tar_66666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大神使用QT做的吗  可否把界面发出来看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使用QT做的吗  可否把界面发出来看看呀

wxpython做的,有界面的啊,你看看前面的帖子,这是一个工程的继续,你看看3或4,有界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xpython做的,有界面的啊,你看看前面的帖子,这是一个工程的继续,你看看3或4,有界面的

嗯嗯   最近才注册这个网站   看到了你之前发的帖子   多谢多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   最近才注册这个网站   看到了你之前发的帖子   多谢多谢哈

客气了,我也刚学不久,刚做第二个项目,还没有完成这个串口助手,都是工作之余,挤时间学的,有时间,一起讨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