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2如何实现一些特别的功能

楼主:
如何利用stm32通过传感器实现机器上下喷涂,左右移动

网友:
机器上下喷涂,左右移动.需要看这个机器的控制方法。单片机对应接口与之相连。再分析,控制机器产生动作的协议是什么。从单片机编程的角度考虑就是这样。如果机器硬件不是现成的,问题就在机器部分的实现方法。而不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