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封装从底层走线

楼主:
各位前辈:
    贴片封装的器件在PCB设计的时候如何从底层走线?谢谢!

网友A:
打个过孔就穿到底层了。

网友B:
为什么要从底层走贴片器件的线呢,,
二楼的方法只是正确回答了提出的问题
从PCB布局走线原则来讲,尽量少打孔,少打孔,
除非板子需要散热

网友C:
你把元器件放在底层就可以从底层走线啊,不需要散热的情况下不建议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个过孔就穿到底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从底层走贴片器件的线呢,,
二楼的方法只是正确回答了提出的问题
从PCB布局走线原则来讲,尽量 ...

谢谢 因为走线的缘故,只能放置过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元器件放在底层就可以从底层走线啊,不需要散热的情况下不建议打孔

谢谢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