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基础学习STM32】第一讲:GPIO输出实验——点亮三色LED

楼主:
一、概述:
1、发光二极管简介
     发光二极管是半导体二极管的一种,可以把电能转化为光能,常简写为LED。常用的是发红光、绿光或黄光的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约为5V。它的正向伏安特性曲线很陡,使用时必须串联限流电阻以控制通过管子的电流。限流电阻R可用下式计算:
                                                                                       R = (E - UF)/IF
式中E为电源电压,UF为LED的正向压降,IF为LED的一般工作电流。LED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电路、家电、仪表等设备中,做电源或电平指示。

2、STM32 GPIO简介
     STM32F4每组通用I/O 端口包括4 个32 位配置寄存器(MODER、OTYPER、OSPEEDR 和PUPDR)、2 个32 位数据寄存器(IDR 和ODR)、1 个32 位置位/复位寄存器(BSRR)、1 个32 位锁定寄存器(LCKR) 和2 个32 位复用功能选择寄存器(AFRH 和AFRL)等。
GPIO可以配置成以下8种工作模式:
  • 浮空输入:此端口在默认情况下什么都不接,呈高阻态,这种设置在数据传输时用的比较多。
  • 上拉输入:上拉输入模式与浮空输入模式相比,仅仅是在数据通道上部,接入了一个上拉电阻,这个上拉电阻的阻值介于30K~50K欧姆,CPU可以随时在输入数据寄存器的另一端,读出I/O端口的电平状态。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我们什么都不输入时,由于内部上拉电阻的原因,处理器会觉得我们输入了高电平,这就避免了不确定的输入。该端口在默认情况下输入为高电平。
  • 下拉输入:下拉输入模式与浮空输入模式相比,仅仅是在数据通道上部,接入了一个下拉电阻。与上拉输入模式类似,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外部没有输入时,由于内部下拉电阻的原因,我们的处理器会觉得我们输入了低电平。
  • 模拟功能:STM32的模拟输入通道的配置很简单,信号从I/O端口直接进入ADC模块。此时,所有的上拉、下拉电阻和施密特触发器,均处于断开状态,因此输入数据寄存器将不能反映端口上的电平状态,也就是说,模拟输入配置下,信号不经过输入数据寄存器,CPU不能在输入数据寄存器上读到有效的数据。该输入模式,使我们可以获得外部的模拟信号。
  • 开漏输出:开漏输出不可以直接输出高电平,开漏输出的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 推挽输出: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个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高低电平由IC的电源决定。
  • 开漏复用输出:GPIO的基本功能是普通的I/O,而STM32有自己的各个功能模块,这些内置外设的外部引脚是与标准GPIO复用的,当作为这些模块的功能引脚时就叫复用。开漏复用输出功能模式与开漏输出模式相比,不同的是输出控制电路的输入,是和片上外设的输出信号相连即与复用功能的输出端相连,此时,输出数据寄存器在输出通道被断开。
  • 推挽复用输出:推挽复用输出功能模式与推挽输出模式相比,不同的是输出控制电路的输入,是和片上外设的输出信号相连,即与复用功能的输出端相连,而输出数据寄存器在输出通道被断开。

二、硬件电路:
      在icore3双核心开发板中(如图1-0,图1-1所示),采用一个独立的红绿蓝三色LEDSTM32F407相连,限流电阻为1K。其中,红色LEDPI5引脚相连,绿色LEDPI6引脚相连,蓝色LEDPI7引脚相连。

三、实验原理:

  本实验通过STM32的三个GPIO口驱动三色LED的三个通道,将GPIO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采用灌电流的方式与LED连接(如图1-2所示),GPIO输出高电平LED熄灭,GPIO输出低电平LED点亮,通过控制GPIO输出的电平高低从而控制LED的亮灭。

四、源代码:
1、主函数
/*
*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
* Author              : ysloveivy.
*
* History
* --------------------
* Rev                 : 0.00
* Date                : 11/21/2015
*
* create.
* --------------------
*/
int main(void)
{
        int i;

        led.initialize();

        //三色LED交替点亮
        while(1){
                LED_RED_ON;
                LED_GREEN_OFF;
                LED_BLUE_OFF;
                for(i = 0;i < 10000000;i++);
                LED_RED_OFF;
                LED_GREEN_ON;
                LED_BLUE_OFF;
                for(i = 0;i < 10000000;i++);
                LED_RED_OFF;
                LED_GREEN_OFF;
                LED_BLUE_ON;
                for(i = 0;i < 10000000;i++);
        }
}

2、GPIO初始化
/*
* Name                : initialize
* Description         : ---
* Author              : ysloveivy.
*
* History
* --------------------
* Rev                 : 0.00
* Date                : 11/21/2015
*
* create.
* --------------------
*/
static int initializ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uInitStructure;

        //LED IO初始化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I,ENABLE);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设置与三色LED相连的三个端口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设置IO为输出模式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设置IO输出类型为推挽输出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设置速度等级

        GPIO_Init(GPIOI,&GPIO_uInitStructure);

        //设置IO输出高电平,三色LED熄灭
        GPIO_SetBits(GPIOI,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return 0;
}

void 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这个函数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用来指定需要初始化的GPIO对应的GPIO组,取值范围为GPIOA~GPIOK。第二个参数为初始化参数结构体指针,结构体类型为GPIO_InitTypeDef。
结构体定义为
typedef struct{
  uint32_t GPIO_Pin;                           //设置IO端口
  GPIOMode_TypeDef GPIO_Mode;      //设置端口工作模式
  GPIOSpeed_TypeDef GPIO_Speed;    //设置端口的速度等级
  GPIOOType_TypeDef GPIO_OType;   //设置端口的类型
  GPIOPuPd_TypeDef GPIO_PuPd;       //设置上下拉
}GPIO_InitTypeDef;

五、实验现象:
iCore3双核心板上与ARM相连的三色LED(PCB上标示为ARM·LED),红色、绿色、蓝色交替点亮。
六、代码包下载:
复制网址到浏览器可下载  pan.baidu.com/s/1o6w6Xnk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heart蓝色CD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是够0基础的啊

网友:
从零开始,一步一步加深。

网友:
是啊,起步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