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AL-IDB007V1板子的烧录问题

楼主:
      原本打算用mdk修改一下透传的程序,使其能够自动传输数据来进行测量蓝牙板的传输性能。一开始是用BlueNRG-1 Navigator软件烧写,发现它根本不能烧录hex文件,后来依照@littleshrimp 的建议用BlueNRG-1 flash烧写成功。但是发现蓝牙功能无法使用,手机上接收不到蓝牙信号。有没有会懂蓝牙协议的看一下有什么错误?
下面附图

上面是Nav软件烧录的,下面是修改后hex烧录的

上面是Nav软件烧录的,下面是修改后hex烧录的

网友:
在这说一下,程序只改过打印的一行,dk是重新安装过的。
dk安装后直接用mdk生成的hex,没有修改过还是无法接收到蓝牙信号

网友A:
需要刷BLE Chat Server固件才能使用BLE Scanner搜索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刷BLE Chat Server固件才能使用BLE Scanner搜索到

我是从BLE Chat Server下面的project里面打开的mdk
固件要从哪里去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从BLE Chat Server下面的project里面打开的mdk
固件要从哪里去下载

可以使用BlueNRG-1 Navigator直接刷Server固件

用MDK编译时工程应该选择Serv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BlueNRG-1 Navigator直接刷Server固件

用MDK编译时工程应该选择Server

可以了,之前烧的是Client。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