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蓝牙控制BlueRNG开发板上的灯(源码+.hex文件)

楼主:
基本功能描述,程序写好后,可以在手机的客户端lightblue中,与搭好的BLE serve进行连接,连接成功后LED1会点亮。之后用手机向BlueNRG发送'x'时,LED3蓝色灯会点亮,再发送一次'x'时,LED3蓝色灯会熄灭。发送'y'时LED2会点亮,再次发送时,LED2就熄灭了。这样你就可以使用手机通过蓝牙发送不同的字母来控制LED2和LED3的亮灭。(附件server.hex可以直接烧录)

1.搭建工作环境

TrueSTUDIO+secureCRT,烧写工具自带的BlueRNG-1Flasher_GUI.
由于该程序是有例子程序中的Blue_chat修改得到。首先分析一下源码结构。

我们所需要编写的代码都在蓝线框中已经标出。
其他的文件是不同的平台的project文件,有EWARM,MDK-ARM和TrueSTUDIO三个平台,下面我要展示的就只是TrueSTUDIO平台,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以下三个目录的文件复制出来就行了,./inc/*,./src/*, ./TrueSTUDIO/BlueNRG-1/*。但是,源码还有很多依赖库,这些库文件都放在了BlueNRG-1_2 DK 2.6.0/Library文件夹下,我们只需拷贝并配置到相应的项目文件下即可,我这里为了修改方便,自己新建了Projec文件夹,Library和Project在同一级目录下,其中project文件结构如下。

其中黄色框内的文件是编译之后生成的,不用管。
最后,文件配置的部分都在项目的配置中都可以修改,如图。

build通过之后,就要开始修改代码了

2.添加控制灯的代码

在BLE_char_main.c文件中
定义时钟全局变量
volatile uint32_t lSystickCounter=0;

/* Identify BlueNRG1 platform */
  SdkEvalIdentification();

在这个之后添加端口的初始化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SysCtrl_PeripheralClockCmd(CLOCK_PERIPH_GPIO, ENABLE);

  /* Configure the LEDs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et_LedGpioPin(LED1) | Get_LedGpioPin(LED2) | Get_LedGpioPin(LED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HighPwr = ENABLE;
  GPIO_Init(&GPIO_InitStructure);

  /* Put the LEDs off */
  GPIO_WriteBit(Get_LedGpioPin(LED1) | Get_LedGpioPin(LED2) | Get_LedGpioPin(LED3), LED_OFF);

时钟的初始化
  /* Configure SysTick to generate interrupt */
  SysTick_Config(SYST_CLOCK/1000 - 1);

在chart.c文件中
把以下函数改为
void hci_le_connection_complete_event(uint8_t Status,
                                      uint16_t Connection_Handle,
                                      uint8_t Role,
                                      uint8_t Peer_Address_Type,
                                      uint8_t Peer_Address[6],
                                      uint16_t Conn_Interval,
                                      uint16_t Conn_Latency,
                                      uint16_t Supervision_Timeout,
                                      uint8_t Master_Clock_Accuracy)

{
  connection_handle = Connection_Handle;

  APP_FLAG_SET(CONNECTED);
  GPIO_ToggleBits(Get_LedGpioPin(LED1));
  printf("connection complete\r\n");
#if REQUEST_CONN_PARAM_UPDATE
  APP_FLAG_CLEAR(L2CAP_PARAM_UPD_SENT);
  Timer_Set(&l2cap_req_timer, CLOCK_SECOND*2);
#endif
}/* end hci_le_connection_complete_event() */

以上是表示已经连接上就打开LED1
void hci_disconnection_complete_event(uint8_t Status,
                                      uint16_t Connection_Handle,
                                      uint8_t Reason)
{
   APP_FLAG_CLEAR(CONNECTED);
  /* Make the device connectable again. */
  APP_FLAG_SET(SET_CONNECTABLE);
  APP_FLAG_CLEAR(NOTIFICATIONS_ENABLED);
  APP_FLAG_CLEAR(TX_BUFFER_FULL);

  APP_FLAG_CLEAR(START_READ_TX_CHAR_HANDLE);
  APP_FLAG_CLEAR(END_READ_TX_CHAR_HANDLE);
  APP_FLAG_CLEAR(START_READ_RX_CHAR_HANDLE);
  APP_FLAG_CLEAR(END_READ_RX_CHAR_HANDLE);
  GPIO_ToggleBits(Get_LedGpioPin(LED1));
  printf("disconnection complete\r\n");
#if ST_OTA_FIRMWARE_UPGRADE_SUPPORT
  OTA_terminate_connection();
#endif

}/* end hci_disconnection_complete_event() */

以上表示,断开就熄灭LED1.
还有gatt_db.c文件中
void Attribute_Modified_CB函数改为
void Attribute_Modified_CB(uint16_t handle, uint16_t data_length, uint8_t *att_data)
{
  if(handle == RXCharHandle + 1)
  {
    for(int i = 0; i < data_length; i++){
      if(att_data == 'x')
            GPIO_ToggleBits(Get_LedGpioPin(LED3));
if(att_data == 'y')
            GPIO_ToggleBits(Get_LedGpioPin(LED2));
      printf("%c", att_data);
    }
  }
  else if(handle == TXCharHandle + 2)
  {
    if(att_data[0] == 0x01)
      APP_FLAG_SET(NOTIFICATIONS_ENABLED);
  }
  //printf("attribute_modefied\r\n");
}

接着build成功就行了,把生成的.hex问价烧录到单片机中就可以实现。

3.烧录
至于烧录过程如图配置即可。

所有代码详见

网友:
看不懂呀,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