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AL-IDB007V1板子和手机通信成功

楼主:
       今天在版主@littleshrimp的帮助下终于把手机通信搞通了,调试使用的是@littleshrimp的上位机,可以从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07573-1-1.html中下载。MCU代码是在BLE Beacon Demo中修改的。      调试过程中走了一个弯路,使用BlueNRG-1 Navigator烧录的hex路径是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2.5.0\Firmware\BLE_Examples\BlueNRG-1\,不是工程所在路径下的hex,需要用MDK编译完复制到BLE_Examples\BlueNRG-1\对应的路径下。

/******************** (C) COPYRIGHT 2016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BLE_Beacon_main.c
* Author             : AMS - VMA RF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1.1.0
* Date               : 20-May-2016
* Description        : BlueNRG-1 main file for beacon device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addtogroup BlueNRG1_demonstrations_applications
*  BlueNRG-1 Beacon demo \see BLE_Beacon_main.c for documentation.
*
*@{
*/

/** @} */
/** \cond DOXYGEN_SHOULD_SKIP_THIS
*/

/*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BlueNRG1_it.h"
#include "BlueNRG1_conf.h"
#include "ble_const.h"
#include "bluenrg1_stack.h"
#include "sleep.h"
#include "SDK_EVAL_Config.h"
#include "Beacon_config.h"
#include "OTA_btl.h"

#define H16(x)  (((int) (x)) >> 8)
#define L16(x)  (((int) (x)))

#define H32(x)  (((int) (x)) >> 24)
#define MH32(x)  (((int) (x)) >> 16)
#define L32(x)  (((int) (x)) >> 8)
#define XL32(x)  (((int) (x)))

float vlotage = 3.3;//V
uint32_t time = 2500;//ms
float pressure = 101.5;//hPa
float temperature = 26.2;//degC
float angleX = 10.2;//deg
float angleY = 0.3;//deg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BLE_BEACON_VERSION_STRING "1.1.0"

/* Set to 1 for enabling Flags AD Type posi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dvertising packet */
#define ENABLE_FLAGS_AD_TYPE_AT_BEGINNING 1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Device_Init(void)
{
  uint8_t ret;
  uint16_t service_handle;
  uint16_t dev_name_char_handle;
  uint16_t appearance_char_handle;

  /* Set the TX Power to -2 dBm */
  ret = aci_hal_set_tx_power_level(1,4);
  if(ret != 0) {
    printf ("Error in aci_hal_set_tx_power_level() 0x%04xr\n", ret);
    while(1);
  }

  /* Init the GATT */
  ret = aci_gatt_init();
  if (ret != 0)
    printf ("Error in aci_gatt_init() 0x%04xr\n", ret);
  else
    printf ("aci_gatt_init() --> SUCCESS\r\n");

  /* Init the GAP */
  ret = aci_gap_init(0x01, 0x00, 0x08, &service_handle,
                     &dev_name_char_handle, &appearance_char_handle);
  if (ret != 0)
    printf ("Error in aci_gap_init() 0x%04x\r\n", ret);
  else
    printf ("aci_gap_init() --> SUCCESS\r\n");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Start beaconing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tart_Beaconing(void)
{
  uint8_t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if ENABLE_FLAGS_AD_TYPE_AT_BEGINNING
  /* Set AD Type Flags at beginning on Advertising packet  */
  uint8_t adv_data[] = {
      /* Advertising data: Flags AD Type */
      0x02,
      0x01,
      0x06,
      0x17,
      0x11,
      0x22,
      0x33,
      0x44,
      0x55,
      0x66,
      0x77,
      0x88,
      0x99,
      H16(vlotage * 10),
      L16(vlotage * 10),
      H32(time),
      MH32(time),
      L32(time),
      XL32(time),
      H16(pressure * 10),
      L16(pressure * 10),
      H16(temperature * 10),
      L16(temperature * 10),
      H16(angleX * 10),
      L16(angleX * 10),
      H16(angleY * 10),
      L16(angleY * 10),
  };
#else
   uint8_t manuf_data[] = {
      26, //len
      AD_TYPE_MANUFACTURER_SPECIFIC_DATA, //manufacturer type
      0x30, 0x00, //Company identifier code (Default is 0x0030 - STMicroelectronics: To be customized for specific identifier)
      0x02,       // ID
      0x15,       //Length of the remaining payload
      0xE2, 0x0A, 0x39, 0xF4, 0x73, 0xF5, 0x4B, 0xC4, //Location UUID
      0xA1, 0x2F, 0x17, 0xD1, 0xAD, 0x07, 0xA9, 0x61,
      0x00, 0x00, // Major number
      0x00, 0x00, // Minor number
      0xC8        //2's complement of the Tx power (-56dB)};
   };
#endif

  /* disable scan response */
  ret = hci_le_set_scan_response_data(0,NULL);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printf ("Error in hci_le_set_scan_resp_data() 0x%04x\r\n", ret);
    return;
  }
  else
    printf ("hci_le_set_scan_resp_data() --> SUCCESS\r\n");

  /* put device in non connectable mode */
  //32 = 20ms
  ret = aci_gap_set_discoverable(ADV_NONCONN_IND, 160, 160, PUBLIC_ADDR, NO_WHITE_LIST_USE,
                                 0, NULL, 0, NULL, 0, 0);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printf ("Error in aci_gap_set_discoverable() 0x%04x\r\n", ret);
    return;
  }
  else
    printf ("aci_gap_set_discoverable() --> SUCCESS\r\n");

#if ENABLE_FLAGS_AD_TYPE_AT_BEGINNING
  /* Set the  ADV data with the Flags AD Type at beginning of the
     advertsing packet,  followed by the beacon manufacturer specific data */
  ret = hci_le_set_advertising_data (sizeof(adv_data), adv_data);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printf ("Error in hci_le_set_advertising_data() 0x%04x\r\n", ret);
    return;
  }
  else
    printf ("hci_le_set_advertising_data() --> SUCCESS\r\n");
#else
  /* Delete the TX power level information */
  ret = aci_gap_delete_ad_type(AD_TYPE_TX_POWER_LEVEL);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printf ("Error in aci_gap_delete_ad_type() 0x%04x\r\n", ret);
    return;
  }
  else
    printf ("aci_gap_delete_ad_type() --> SUCCESS\r\n");

  /* Update the ADV data with the BEACON manufacturing data */
  ret = aci_gap_update_adv_data(27, manuf_data);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printf ("Error in aci_gap_update_adv_data() 0x%04x\r\n", ret);
    return;
  }
  else
    printf ("aci_gap_update_adv_data() --> SUCCESS\r\n");
#endif
}

static void Update_Beaconing(void)
{
  /* Set AD Type Flags at beginning on Advertising packet  */
  uint8_t adv_data[] = {
      /* Advertising data: Flags AD Type */
      0x02,
      0x01,
      0x06,
      0x17,
      0x11,
      0x22,
      0x33,
      0x44,
      0x55,
      0x66,
      0x77,
      0x88,
      0x99,
      H16(vlotage * 10),
      L16(vlotage * 10),
      H32(time),
      MH32(time),
      L32(time),
      XL32(time),
      H16(pressure * 10),
      L16(pressure * 10),
      H16(temperature * 10),
      L16(temperature * 10),
      H16(angleX * 10),
      L16(angleX * 10),
      H16(angleY * 10),
      L16(angleY * 10),
  };
  /* Update the ADV data with the BEACON manufacturing data */
  hci_le_set_advertising_data (sizeof(adv_data), adv_data);
}

int main(void)
{
  uint8_t ret;
  uint16_t        delay = 0;

  /* System Init */
  SystemInit();

  /* Identify BlueNRG-1 platform */
  SdkEvalIdentification();

  /* Init the UART peripheral */
  SdkEvalComUartInit(UART_BAUDRATE);

  /* BlueNRG-1 stack init */
  ret = BlueNRG_Stack_Initialization(&BlueNRG_Stack_Init_params);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printf("Error in BlueNRG_Stack_Initialization() 0x%02x\r\n", ret);
    while(1);
  }

  /* Init the BlueNRG-1 device */
  Device_Init();

#if ST_USE_OTA_SERVICE_MANAGER_APPLICATION
  /* Initialize the button */
  SdkEvalPushButtonInit(BUTTON_1);
#endif /* ST_USE_OTA_SERVICE_MANAGER_APPLICATION */

  /* Start Beacon Non Connectable Mode*/
  Start_Beaconing();

  printf("BlueNRG-1 BLE Beacon Application (version: %s)\r\n", BLE_BEACON_VERSION_STRING);

  while(1)
  {
    /* BlueNRG-1 stack tick */
    BTLE_StackTick();

        delay = 10000;

        while(delay--);

        Update_Beaconing();

    /* Enable Power Save according the Advertising Interval */
    BlueNRG_Sleep(SLEEPMODE_NOTIMER, 0, 0);

#if ST_USE_OTA_SERVICE_MANAGER_APPLICATION
    if (SdkEvalPushButtonGetState(BUTTON_1) == RESET)
    {
      OTA_Jump_To_Service_Manager_Application();
    }
#endif /* ST_USE_OTA_SERVICE_MANAGER_APPLICATION */
  }
}

/****************** BlueNRG-1 Sleep Management Callback ********************************/

SleepModes App_SleepMode_Check(SleepModes sleepMode)
{
  if(SdkEvalComIOTxFifoNotEmpty())
    return SLEEPMODE_CPU_HALT;

  return SLEEPMODE_NOTIMER;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15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endcond
*/

网友:
生成的hex文件不是在object 吗?难道要移出来才能用?

网友A:
MDK直接用BlueNRG-1_Flasher_GUI.exe打开下边的文件,编译完成后直接选下载就可以,不需要修改路径和复制文件
Project\BLE_Examples\BLE_Beacon\MDK-ARM\BlueNRG-1\Release\Objects\BLE_Beacon.hex
使用BlueNRG-1_Flasher_GUI.exe的好处是调试低功耗时SWD通常无法使用

网友:
明白了,楼主使用了BlueNRG-1_Navigator下的程序,这个的路径的确是“Firmware\BLE_Examples\BlueNRG-1”下;如版主所说,应该用BlueNRG-1_Flasher_GUI,随便放哪都可以。

我在第一次安装完程序的时候,使用了BlueNRG-1_Navigato。在在后来都是用rBlueNRG-1_Flasher_GUI,因为仿真调试,烧完低功耗固件后,仿真器就连不上了,必须要在rBlueNRG-1_Flasher_GUI下通过串口擦除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MDK直接用BlueNRG-1_Flasher_GUI.exe打开下边的文件,编译完成后直接选下载就可以,不需要修改路径和复制文 ...

BlueNRG-1_Flasher_GUI我今天试试  现在复制文件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