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hub制作中 Windows下,不稳定。

楼主:
各位好,请教一下:
      我用gl850a做一拖18的USBhub,目前测试发现,在Windows下,很不稳定,会出现连接不上或者设备驱动带有黄色感叹号的问题,有些时候重新插拔就会好。另外在Linux下会比较稳定,请各位能帮忙指导一下。下图是单拓扑原理图,结构是1拖4,4拖16,16中一个再拖一个单网络hub一共18个。另外电源是外接独立电源供电,不用总线上的5v。
      目前,对于这种现象,我没有了头绪,不知该从何处出发去改进,希望各位能帮帮忙。

网友:
并且,从usb 3.0接口上拔下后,插入usb2.0接口,则会出现设备不能识别。再次插入3.0接口 有时会从新安装驱动

网友:
1. 检查供电,测量末节点电压
2. 更换不同系统的主机测试,确认问题方向
3. 购买市面上不同方案4口hub,组装成18口HUB,并进行第2点测试。(如FE1.1S等)

另:18个GL850A的电流可能在1A - 2A(模糊记忆、不保证准确),甚至更高。非常不建议使用这款芯片

要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