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的引脚识别

楼主:
请问这两个引脚是什么意思,哪个才是下载程序的呢?

网友:
这是端口复用,第一个有两个功能,第二个有三个功能,使用SBW下载程序时第二个(SBWTDIO)是数据线,还需要SBWCLK这个时钟线才能下载

网友:
第一个可以作为通用IO,也可以作为USB口,第二个可以用来作为标注JTAG下载的复位脚,也可以作为SBW两线下载的数据脚

网友:
作为USB口有什么作用呢?